【参赛】直流四管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4-01-21):
最近迷上玩电子管收音机,其中最喜欢的还是直流电子管,耗电较省,还可以摆脱累赘的交流供电随身携带,期间做了有3台,现拿出半年前做的这台出来献丑以娱大家,本人喜欢透明外壳,看到里面林立的大型元件颇有一种赛博朋克的风格,整机使用20节电池供电,15节18650串联为乙电,5节同外形的镍氢并联为甲电,电池盒与电池槽为抽屉式设计,推入就接上了,也非常方便取出电池充电,作为摆件装点窗台是为不错的选择,电路图用的是网上随处可见的直流4管机的彩色挂图,只保留中波部分,使用绝缘板加铆钉制作,现在开始展示成果

楼主:
好模糊,再发一遍试试

网友:
恭喜参赛预祝取得好成绩!很喜欢电子管收音机,有空准备做直放式玩玩。

楼主:
现在是制作过程

楼主:
使用铆钉板装置,震荡线圈因回授式101K线圈不好找,使用101A的骨架改绕,数据见图,输出变压器则用这种1.5W的5V变压器搭配8欧喇叭,如用4欧的喇叭则可以用3V的,由于2P2的功率只有几十毫瓦,喇叭的灵敏度就非常重要,买了一堆不同品牌喇叭试验,找声音最大的那个用来装机,发现一种浙江牌3.5寸1VA4Ω的喇叭效果不错

网友A:
请问电子管灯丝电压也是直流供电吗?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好帖,好帖,给论坛增加人气;

加分点赞!

网友:
做得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子管灯丝电压也是直流供电吗?电压是多少伏?

灯丝用的1.2V镍氢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铆钉板装置,震荡线圈因回授式101K线圈不好找,使用101A的骨架改绕,数据见图,输出变压器则用这种1.5W ...

请问这样的变压器有淘宝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的变压器有淘宝连接吗

有,我私信你

网友C:
中放直接用312中周吗?

网友:
感谢bibidan_007你的作品4灯直流机参赛!

需要补充完善一下内容,具体见站内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放直接用312中周吗?

是的,电子管机的465中频大中周312-1/312-2,312-3/312/4,633-1/633-2等等之类,任意一套都可以直接用

楼主:
电池盒使用市售的1-4节成品拼装,使用一块绝缘板作为骨架,将电池盒背对背粘上去引线连起来,15节锂电池串联引出两个线头为乙电,5节镍氢并联又引出两个线头为甲电,将一小块覆铜板粘在端头,铜箔刻成4份将4根线头分别焊上去,再焊上4个磷铜小弹簧,电池盒就完成了,外壳对应的部分也使用同样的覆铜板粘在里面并将线引入机芯,侧面做一个小盖子用活页安装,方便拔出电池盒总成抠下电芯充电

楼主:
机身外壳采用上下两层,中间有一块板隔开,上层容纳机芯开口位于背部,下层开口位于左侧,其他面的亚克力板块全部用胶水粘接,可拆卸的面则用钻头开底孔后用螺丝紧固,喇叭从前端装入,制作一个格栅将其压紧,机壳的尺寸是依据电池盒和机芯的大小量身切板做的,完成后外形尺寸216*86*145

楼主:
补一张清晰点的ID图

楼主:
本机耗电较省,甲电120MA,乙电仅有7MA,连管座下面的4颗装饰LED的10MA耗电都比它大,充一次电能用很久,充电我用的这种多功能充电器,镍氢,镍锌,磷酸铁锂,三元锂都可以充

楼主:
为弥补直流管看不到灯丝发光的遗憾,每个管座下面都装了一个橘黄色LED做为装饰聊以自慰,4颗发光二极管串联,再串一个3.3KΩ和一个4.7KΩ的电阻,直接连在乙电的供电上,视觉效果瞬间提升

楼主:
乙电18650为2400MAh,理论连续工作时间大概140小时,甲电一节3000MAh,5节一共15000,理论连续工作时间125小时

网友:
感谢bibidan_007你的作品4灯直流机参赛!

网友D:
这么多电池,充一次电也要费很长时间吧,为啥不用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电池,充一次电也要费很长时间吧,为啥不用聚合物电池

不用太久,这个充电器我有4个同时充,如果是聚合物串联焊死的话,还要整均衡保护电路和充电器更麻烦,我一直喜欢可拆卸更换电池的

网友E(2024-02-24):
做的真好,看了视频效果不错,磁棒跟震荡线圈有具体绕制方法吗

网友:
好漂亮啊,而且特别喜欢后面这个搭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真好,看了视频效果不错,磁棒跟震荡线圈有具体绕制方法吗

震荡线圈参数见6楼,磁棒用200长,两端用多股李兹线分4段每段绕18匝

楼主:
引用 楼主:
震荡线圈参数见6楼,磁棒用200长,两端用多股李兹线分4段每段绕18匝

绕在两个塑料管子上套上去,统调完成后用蜡固定好位置后就可以了

网友:
直流胆机很漂亮!电子管底部有灯光投射作装饰吧,直流管灯丝不会这样亮。好作品!

网友(2024-03-26):
直流管收音机,非常好的作品

网友(2025-03-10):
007.先生你好,请问输出变压器购买链接,我做的灵敏度非常低只有一个台,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