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视频“充电延长线”

楼主(2024-01-22):
手机上网,看到这么一则视频(截图如下):

他介绍的方法,是将电动车充电器的,通往电动车的 低压直流电线,加接一根延长线。

我对此法,心存疑虑。

手头没有太长的,视频中看到的,那种电缆线。

有两个插排,一个线长 5 米,另一个长 3.5 米。用 手头的旧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5x2,3.5x2 的电阻,分别是, 0.6 Ω、  1 Ω  。

充电电流,小则 2 A,大一点的 3 A 。还有更大的。

充电时,电线上的压降:

0.6 Ω x 2 A = 1.2 V 。  如果  0.6 x 3 A = 1.8 V  。

如果是  1 Ω x 3 A = 3 V。

电动车的充电器,在达到一定的电压值后,转入养护充电或停止充电。

这个电阻的存在,会使得充电器产生误判。

所以,这个延长线,很可能会使得电动车充不足电。

楼主:
视频中的延长线,估计有十米长。

如果想让延长线上的压降不大于  0.5V (以图不影响充电——这是我的猜测,并无任何根据))

其电阻 应该在 0.5 V  ➗   3 A =  0.166 Ω  以下。

补充内容 (2024-1-22 17:00):
电阻 应该在 0.5 V  / 3 A =  0.166 Ω  以下。

网友:
卖线的才不得管充电器会不会误判,严谨点的公司才不得生产这种延长线,这种线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的,而且线阻,横截面积都不达标。

网友:
网上的视频您也能相信?

网友:
肯定延长220最好,也不知道谁想起来的延长充电口

网友:
以前很多小区里住高楼的就是这样从楼上窗户扔一根电线下来给电动车充电,发生火灾的特别多,这个不管是延长哪一头都很危险,着火了赔偿经济损失让你倾家荡产,然后公安局还要抓你去蹲大牢

网友:
  而且现在大都是铝芯线,内阻大、强度低。。。

网友A:
为了不影响充电器的正常工作,不应该随便改动直流输出线,不得已可以适当延长交流输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不影响充电器的正常工作,不应该随便改动直流输出线,不得已可以适当延长交流输入线。

我看刑,没事还好出事就逃不了

网友:
视频中看上去是农村自建房,要啥延长线,我们这儿农村,供电局申请电表扩容,装三相表,直接上快充桩都可以

网友:
这里才是行家聚集的地方,短视频的东西,可信度不高。

网友B:
条件所限,实在没办法,不得不飞线充电。为了安全,我也是把充电器输出(至少是低压,隔离电源)从3楼延长到楼下的,为了减小压降的影响,用的是3平方无氧铜镀银,特氟龙外皮的导线。

网友:
我自己做的延长线,线用的粗一点,二楼飞线下去充。我的锂电池,就是充电后期较早进入恒压状态,电流会减小,充电时间会延长。
铅酸确实会造成充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所限,实在没办法,不得不飞线充电。为了安全,我也是把充电器输出(至少是低压,隔离电源)从3楼延长 ...

3平方的特氟龙线很硬,你确定 是特氟龙不是硅胶线?要我选肯定硅胶线,软。
还有特氟龙镀银线真的很贵啊!

楼主:
到底是矿坛。对视频中这种简单但有缺陷的方法,各位都能看明白它的毛病所在。

低压安全,但简单地“延长”,很可能影响充电效果。

能找到电阻足够低的电线,加长低压线,对充电效果无大影响,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若通过实践检验,能充电,只是不能 100% 充足。并且(!)车主也并不在意“续驶里程”,则就这么充,也没什么不可以。

(如,正常充足电,可续驶 60 公里,加这种延长线,只能充个半饱,续驶里程下降到30~40 公里。但车主每次至多只骑 20 公里远,便可不在乎了。)

延长 220V市电那边的线,(常见的是用一个长线排插)不会影响充电效果。但,存在安全隐患。

并且,“飞线”多是在户外,插座、插头遇雨,受潮漏电,更危险。(我近旁常能看到,用大饮料瓶 DIY 的,应用于此场合的 插座 防雨罩。)

鉴于电动车充电发生火险已屡有报道,相关部门已劝诫居民,不要“飞线”充电。

自建房,完全可以在合适的地方安装市电插座。更无须“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