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怀旧电源插线板

楼主(2024-01-22):
5个插座,5个开关,木盒合适,做个怀旧插线板,用料足

网友:
电线套个管吧,求求你了

网友A:
88年家里改电 当时花49块钱买了一个陕西产的纯银触片的陶瓷8位插排 性能特别好 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B:
这个抗造,可用于大电流。

网友:
两个KN3A ,三个   KN3B扭子开关不错。

网友:
这个插座是陶瓷的吗?

网友:
要是用瓷插坐就更怀旧了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木盒也不错,下面用纤维板封起来更安全更完美了。

网友:
        如果是陶瓷的那就很古老了,比陶瓷晚一些的是电木的就是胶木的,如果是大电流,就要用粗线,这个线比较细,家庭一般电流较大的热水箱,一定要粗线不然电线会发热容易失火,其次就是做饭用的电饭煲快烧热水壶等厨房电器,要用粗线,一般电器使用的功率不大细线也够用,但也不能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抗造,可用于大电流。

额定功率,取决于入线.......... 不是取决于每个插座

楼主:
电脑,收录机,功放,电子管收音机,维修用,插座胶木,木盒合适就做了,拨动开关哒哒声好听,底面加透明塑料片。

网友:
这插板儿千秋不坏,赞

网友:
我多年前也做过一个,还装了一个表头,内置可控硅交流调压配一个插座,一个与灯泡串联插座,用开关可把专插座独立用,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国标三孔圆孔插座。

网友:
建议使用胶木搬动开关。。。或者船型开关。。。
这种金属杆子的,理论上绝缘距离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8年家里改电 当时花49块钱买了一个陕西产的纯银触片的陶瓷8位插排 性能特别好 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88年 49元是巨款了!能否上个图,想开眼看看

网友:
开关是几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年 49元是巨款了!能否上个图,想开眼看看

+1

网友:
钮子开关是好东西

网友:
不错,不过体积有点大

网友:
这大插板,气死公牛。

网友:
壳子应该喷个漆~~~~~~~~~~~~

网友(2025-01-20):
我记得老解放汽车转向灯开关就是这样的纽子开关,拐弯完了还得记得扭回来

网友:
缺几个氖泡指示灯

网友:
最好充分利用双刀开关,零线、火线同时开断,再增加熔断器和发光管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