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220V变压器替代110V变压器!】

楼主(2024-01-22):
   平日并无交往的同事也来求助(看来是被逼急了)。他的音乐发烧友儿子从日本带回一台价值数千元的马兰士发烧级CD机被老妈不慎插入220V,挂了。每天埋怨老妈,老爸只能腆着脸来求俺看看。
   拆开一查是一个控制变压器烧了(发烧级设备的解码板一般不用开关电源,有高频电磁干扰影响音质)。而输入100V规格的变压器只有网上定制。为确认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多大,临时用一个220V/10V的变压器试试,成功。最后确认定做一个100V/10V的变压器恢复原状。网上询价,定做25元。
   灵机一动,就买个现成的220V/18V变压器,只要6元。当输入电压为110V时,输出9V,也能用。而且220V线圈接110V电压,空载电流小,铁损耗也小。发热小,寿命长。比原装的还要好!

网友A:
佩服。

问下,你直接弄成220V输入的不是更好???

网友:
只要滤波电容耐压够,电压翻倍后功耗允许,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

问下,你直接弄成220V输入的不是更好???

  请注意图二左边,还有其它电源和变压器,都是100V!帮他改的话,湿手粘面粉,吃力不讨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佩服。

问下,你直接弄成220V输入的不是更好???

替换的这颗小变压器,估计是待机/启动用的控制变压器
主变压器更大个,左下角靠前面板处
所以这机机应该还外置了一颗220V转100V的转换电源。

网友C:
高手在民间!佩服楼主的思路敏捷,手到病除!
只是,原电路的10V,输入18V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换的这颗小变压器,估计是待机/启动用的控制变压器
主变压器更大个,左下角靠前面板处
所以这机机应 ...

  正解。一般日本原产非出口型的电器,带往他国只能配变压器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在民间!佩服楼主的思路敏捷,手到病除!
只是,原电路的10V,输入18V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如果他再次误插220的话,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原来的变压器100/10,插错220的瞬间,电压也会是220/20!,结果是一样的。但这次变压器不会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替换的这颗小变压器,估计是待机/启动用的控制变压器
主变压器更大个,左下角靠前面板处
所以这机机应 ...

哦。懂了,谢谢!!

怪不得,只烧了变压器。

我修过几台误插220的,变压器没烧,都是后面的稳压之类的烧了。

网友:
不错的办法 可以借鉴。

网友:
右下角有一块空地,放一个220转110的变压器应该可以。
这机器功率不大。

网友D:
下次插错220v.会烧控制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插错220v.会烧控制电路吗?

  请见8楼的回答。。。

网友:
哈哈,再插错的话这个变压器是没问题了,该其它地方烧了

网友:
这机效果很好吗?看着内部也比较一般啊!

网友E:
定做一个和原装变压器同尺寸的变压器大概十几元

网友:
变压器内没有保险吗?

网友:
楼主是个万能高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手在民间!佩服楼主的思路敏捷,手到病除!
只是,原电路的10V,输入18V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没有认真看内容,打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做一个和原装变压器同尺寸的变压器大概十几元

铁心和漆包铜线都涨价了,十几元恐怕做不了。。。

网友G:
日本稍好的电源变压器内经常有保险,过载时大部先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稍好的电源变压器内经常有保险,过载时大部先烧保险。

  过载和过压不可同日而语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有认真看内容,打pp

朋友没有看懂咱贴子里的意思。
咱的意思是:如果长时间加上18V电压(毕竟这是很有可能的,不懂的人插上电源以后又去忙其他事情),会不会对主板的元器件造成破坏性。

网友:
好思路,好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没有看懂咱贴子里的意思。
咱的意思是:如果长时间加上18V电压(毕竟这是很有可能的,不懂的人插 ...

按楼主的用法,是不会有18V这个电压的。如果真的超压一倍的话肯定会出故障。

网友:
最近帮同事维修当年日版旗舰av功放,也是误插220v烧保险和待机12v电牛,某鱼找也不便宜,于是220转24v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没毛病。只是同体积的变压器,220/18替代100/10的用,变压器功率与原设计已不再匹配。

网友H:
同事的马兰士发烧级CD,110V交流电从何而来?

网友:
100V插错到220V,为什么大的那个变压器没有烧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事的马兰士发烧级CD,110V交流电从何而来?

有自耦式抽头220/100V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自耦式抽头220/100V转换器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小变压器要求不高,重新绕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变压器里的保险丝应该是温控的,100V的机器误插在220V上需要一小会时间才会熔断吧?着十几秒的时间后面的电路里的元器件会受到电压升高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