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内燃机辅助启动电路 (室内理论测试阶段)

楼主(2024-01-22):
首先声明:
一  本设制作仅为满足自己求知欲,属于没事闲得,不具有参考价值。设计所使用的器件不满足车规要求,制作出来的样品也未经过各种安全及稳定性测试,如被他人参考使用,导致安全问题,则与本人、与本贴无关。
二  电子电路问题需要相关知识储备才可动手操作。另外,今日所使用的电子技术及器件性能,已于数十年前大有不同,如法拉电容、理想二极管。本设计正得益于前两种器件的普及而做。

三  本设计舍近求远,以玩电路练手为主,实不具备实用性,本人也是业余爱好,专业人士切莫与我这种层次的人一般计较。

开始正题

在寒冷地区,导致内燃机启动困难的因素很多,比如气缸温度低、润滑油温度低等,电瓶问题仅为其中之一,本制作也仅对于电瓶启动问题有针对性的起到辅助作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目前大多汽车使用为铅酸电瓶,启动机为直流电机。启动电机工作时间短,启动电流大,一般峰值可达到100A以上。铅酸电瓶为化学电池,其电能产生来源依赖内部化学反应,因此,低温因减缓化学反应速率,从而影响了电瓶的放电能力。另外,电瓶老化及低温,同时还会使电瓶内阻加大。以12V铅酸电瓶为例,假设其内阻达到120毫欧,那么它的短路电流是100A,加上一个电机后,电机无法得到正常启动所需的电流,这是电瓶内阻影响启动的原因。

法拉电容的特性之中,有2个特性可对上面铅酸电瓶的问题进行改善。其一是法拉电容比铅酸电瓶更耐低温,其二是低温下法拉电容的内阻也较小。将容量足够发动机完成一次启动,且漏电小、内阻低的法拉电容并在电瓶上,启动时,就可利用电容的低内阻特性,实现启动电流大部分甚至完全由电容提供,电瓶只起到辅助供电及向电容缓慢充电的作用。这样以来,不但解决了因电瓶内阻增大引起的启动困难的问题,还会减少电瓶因大电流放电对极板的冲击,延长电瓶寿命。

上面的假设,是基于优质的法拉电容。而现实中,优质的大容量法拉电容价格极高,远远超出了优质铅酸电瓶的价格。就算有闲钱买,个人也难有可靠的采购渠道。二手的旧电容,内阻和漏电这两个问题是使用需要注意的。内阻大了,那么辅助的效果就不好,如内阻比电瓶还高,那么没有任何意义了。漏电小,可以直接并在电容两端,如果漏电大,那么在发电机停止发电后,电容反而成了耗电设备,加速了电瓶的老化。

内阻问题无法解决,漏电问题,可以通过开关的方式,可控的让电容是否是否并在电瓶上,下面就是大体的设计方案图:
电容与铅酸电瓶,各自经过理想二极管后给起动机供电,这样电容和电瓶各自独立,不会出现相互充电的情况。
用升压电路,将电容的充电电压调整到略高于电瓶的平台电压,这样启动时会以电容为主要放电回路,减少对电瓶的冲击。由于使用了理想二极管,因此不用担心电容的较高电压会影响其他汽车电器。
电容的充电电路,使用汽车ACC信号作为使能信号,这样就避免了熄火后电瓶的损耗。如果有时间,可以先打开ACC,等电容充满电再启动。

先从简单问题解决,做一个理想二极管,为方便散热,使用铝基板,控制器使用德州仪器的LM74700,MOSFET使用FDBL9406。
焊接好的样品
由于二极管持续耗电,所以需要测试一下它自身的耗电大小。
这个耗电量应该可以接受,因为是2个二极管,所以在电瓶处和电容处各自有这么大的消耗。

以下是工程量较大的部分,电容的充电控制部分。
为了达到让电容在启动过程发挥主要作用,就要让电容的电压略高于电瓶电压,这就需要用到升压电路。汽车发电机电压最高时会达到14.8V,铅酸电瓶最低电压会低到10V甚至更低,这就需要一个可自动升降压的电路为电容充电。使用德州仪器的LM5175,这个控制器可以自动切换升降压模式。并且LM5175休眠状态下的功耗也很低。5175只是一个控制器,需要外部的MOSFET和电感。因为充电电流较大,所以无论是电感还是MOSFET,我都选了大功率的,并且设计在外置的铝基板上。
法拉电容单只是2.7V/3000F的,所以要用于汽车,需要6只串联,才能达到足够的电压。因为电容单体的差别,每个电容需要一个均衡器 ,也就是当某个电容充满电后,均衡器起作用,分走一部分电流,减缓它的充电电流,以限制它的充电电压不再提高。均衡控制器选用BW6101,BW6101有2个动作值电压可选,设计时用0Ω电阻做了可选的方式,实际使用时我按照2.45V用的。这里有个问题,我看很多均衡电路,包括锂电池的均衡电路,均衡电阻的功率都不大,我这里为了可靠,用了5W的水泥电阻。
由于均衡电路也需要耗电,为了尽可能减少电容平时的放电,我用继电器将均衡电路与电容进行了隔离,只有ACC有效时,均衡电路才会接入电容,平时均衡电路不好电。
用了一个STM32做总体的监控与控制,采集各电容电压,发电机电压,控制充电与否等等,还加了485和CAN接口,用于对外显示数据。下面时电容充电部分的框图:
LM5175的休眠耗电也很低,基本就是前面两个电解电容的耗电。本来也可以加个继电器解决的,但再加继电器,PCB面就超过免费的尺寸了……
设计中有一个不足,上图中5175后面加了一个继电器控制是否与电容连接,后来实验发现,如果继电器触点上,并联一个二极管+电阻效果更好,这样可以在部分电容充满电后,断开继电器,用二极管和电阻限流,对电容进行小电流充电。
下面是LM5175升压电路于休眠状态的功耗:
上述控制板的调试,仅仅是修改错误就耗费了近2天时间,其中一个错误,是5175的输出VCC忘了加电容,导致对MOSFET的驱动力不足。另一个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担心的问题,将MOSFET和电感外置,会不会因走线过长引发问题,结果真的出现问题了,不过因为是给电容充电,对纹波要求也不高,因此靠着改变几个元器件的参数也能将就用了。
先用手里的几个小法拉电容做个充电测试:
为了玩的高兴,再增加点工作量,加一个屏用来显示电容的充电状态:
本来想做竖屏,看着顺眼,但是这个屏幕不支持文本数据竖过来,那就按它的方向改成横屏吧。绿色的对号表示电容充满达到均衡状态,红色箭头表示正在充电。
上面的图,仅仅是测试屏幕用的,数据和状态无效,左上角表示电池电量的更无效。
以上仅为室内实验,还没有实测。买的电容还没到货,且最近东北天冷,没室内车库,拆车又是个体力活,等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再向诸位汇报实测结果。
如果天气继续冷下去,或者买不到合适的电容,那这一套东西很可能加个触发电路改成车载点焊机,出去给别人点焊锂电池去……

经验教训:
1.在直接复制自己以前做过的电路时,一定要检查好是否有疏漏。上面的充电板,LM5175部分,我就是直接复制以前的原理图,结果少复制了一个电容。
2.功率电感,如果可选一体化压制的尽量选一体化压制的,这板5175部分的异常,除了和布线拉长有关外,还与我所使用的电感漏磁大有关,正因为漏磁大,才干扰了较长的信号反馈线。
3.好奇心不要太重,对技术的好奇与渴望,会大幅增加自己的开销。

补充内容 (2024-3-5 20:29):
32楼为电容自放电的测试,43楼为电瓶并联法拉电容的数据测试

楼主(2024-03-05):
       一个月的电容自放电测试已完成,昨晚把电容,示波器等设备搬到车内,准备今天测试。
       近年来头脑愚钝,做事情总是想不到要点,昨天还为怎么接线而愁,因为要测试启动瞬间,所以自己操作这些就要在驾驶位,但机舱在外,扯根线又很长。好在家里没有足够长的线,不然我就要剪线了。晚上辗转反侧的习惯性失眠,想起了方向盘下有ODB接口,这样测试ODB接口就可以了,不用从机舱扯线了。几年前工作上开发过ODB设备,我偷偷留了几根线,这回派上用场了,完全在驾驶位就可以操作了。

以前做的ODB线,配上DB25,很方便接示波器

以前做的ODB线,配上DB25,很方便接示波器

我的示波器刚更新不久,买的二手的,不具备电池供电功能,我差点做了个逆变,想起来有个旧的UPS,于是自己不做了。UPS里面的铅酸电瓶废了,正好我前段时间闲着无聊,做了2组磷酸铁锂,串联28V,可以给UPS供电。
       下班前,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常规性的非法操作,同时也给万用表的不可充电电池顺便强行充电。万用表电池,没电后,我这样强行充电,一般还可以坚持用1个月。

充电

充电

UPS和电池,示波器放在一边。
下面是汽车ODB接口

这个是自动启停的电瓶,才用了5000Km,并且我不用自动启停功能,因此这电瓶还算很新,没有老电瓶来对比测试。
两次测试,都是测ODB电瓶电压,使用示波器。第一次测试,正常启动,测试启动过程电压变化;第二次测试,将电容并在电瓶上测试。之所以说准备不充足,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连线,简单的把电容线夹在电瓶端子的缝隙中了,而没有可靠的连接。

下面是两侧测量的对比结果

电瓶连线没有处理好,估计接触电阻不小,等哪天有空,清理好接头可靠接线后再测量一次。

网友A(2024-01-26):
实测500f电容组 自带保护板,和原车电瓶并接已经5年,汽车一年四季发动,且车机音响也不会在发动汽车时断电没声了。关于安全:中大型车客车合适,可以和发动机舱完全隔开避免高温。关于自放电,测定下汽车静态漏电流在20ma-30左右,我直接放置了一个40w的太阳能充电板,疫情期间半年不开车也没有丝毫启动影响。电瓶12v80a 到目前已经7年了

网友B(2024-02-28):
法拉电容每次启动汽车后都会立即被汽车发电机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您研究好了我这小白跟着沾个光,启停的电瓶太贵还不抗用就得加这个,一直在纠结这个体积和自放电,就得 ...

等天气暖和的,现在太冻手

网友D(2024-01-22):
不错...........2.7V/3000F,6个电容体积可不小,完全可以脱离电瓶给汽车启动好几次

网友E:
我觉得理想二极管不如采用继电器解决方便
建议如下:电容控制电路控制电容充电和电压检测,当电容电压至与蓄电池电压一致的时候,继电器打开,此时电容参与汽车启动;这时候发电机发电,控制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断开(当然,不断开也可以);当发动机熄火,车钥匙关掉后,必须断开继电器,防止蓄电池向电容放电。

网友F:
启动电流有点大,理想二极管方案可以嘛?
用低自放的6×360F自带均衡的法拉电容组(我运气好,完全充满后吸收电流不到3mA,不过内阻有点大达到23毫欧),直接并到电瓶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启动电流有点大,理想二极管方案可以嘛?
用低自放的6×360F自带均衡的法拉电容组(我运气好,完全充满后 ...

虽然吸收电流很小,但也不建议长期接在蓄电池上,还是用的时候接上,不用的时候断开较好,楼主的方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祝楼主早日DIY成功,然后开源项目资料,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
这个,我6个3000F的电容串联加了个保护板,用粗导线直接并在电瓶上的,东北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冬天启动车一点压力没有。直接并,减少内阻,无不良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电池板安装在哪了,车内还是车外?

车内,位于副驾驶后排的那个座位的地板下,远离冷热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理想二极管不如采用继电器解决方便
建议如下:电容控制电路控制电容充电和电压检测,当电容电压至与 ...

谢谢您的建议,最开始我想用一个具有长闭常开的继电器做切换,常闭接电瓶,常开接电容,根据电容电压控制继电器,后来发现网上卖的这种转换型200A继电器不靠谱,靠谱的价格高了点,于是想尝试一下理想二极管的效果,毕竟理想二极管用于大电流我还没实践过,正好借机体验一下。不久前又弄到了一个宏发的直流高压大电流继电器,宏发介绍说是用于电车的,还带磁吹弧功能,也正合适。二极管测完了再用继电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电流有点大,理想二极管方案可以嘛?
用低自放的6×360F自带均衡的法拉电容组(我运气好,完全充满后 ...

选用的二极管是FDBL9406,规格如下
按手册的数据,电流不是问题,启动时间虽然短,但电流太大,这个1.3毫欧的内阻也不小,怕发热大,所以用了铝基板。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并上了一个英飞凌的MOSFET,这个内阻小一些
所以这个理想二极管每一路都用了2种MOSFET并联,百安培级别的实际效果和压降还没测试,最大测试过6A,压降在200mV左右。
因为买的都是旧件,所以买了2种实验,焊接的时候忘了对比测试,就打算这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2.7V/3000F,6个电容体积可不小,完全可以脱离电瓶给汽车启动好几次

体积大,价格贵,相比于电池来,低温性和寿命是优势。

网友G:
楼主均衡电路完整版方便开源吗,或者给点提示
我设计瓶颈卡住了,电容每个节点的电压只能向上调整
不能向下调整,也就有一个电容始终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电流有点大,理想二极管方案可以嘛?
用低自放的6×360F自带均衡的法拉电容组(我运气好,完全充满后 ...

      如果电容的性能有保证,直接并上没什么问题,但咱买的基本都是淘汰下来的高龄电容了,万一有点毛病,漏电大把电瓶耗废了都算是小问题,3毫安的耗电量,虽然不大,但是跟整车关闭后的静态耗电相比来看,也不算小。

      另外您有空看一下均压板,模拟一下在发电机正常输出的电压下,电容全部充满后和部分充满后均压电阻的功耗和发热量,因为二手电容一致性可能不好,我也因为担心这点,才用的5W均压电阻,但愿是杞人忧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均衡电路完整版方便开源吗,或者给点提示
我设计瓶颈卡住了,电容每个节点的电压只能向上调整
不 ...

均衡电路我用的成品,没自己设计比较器。当初也是因为电容电压太低,担心自己设计的电路在低压工作时不理想。
均衡电路就是下面这些,6个串联,整个截图就看不清了。整个东西没有什么保密的,我也只是简单拼凑而已。完整的原理图修改后再说吧,现在发现一些问题,能将就用,如果发出来我觉得不太负责,改进了以后再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均衡电路完整版方便开源吗,或者给点提示
我设计瓶颈卡住了,电容每个节点的电压只能向上调整
不 ...

如果您的电路方便贴出来,我正好顺便学习一下

楼主:
我分析的不一定对啊。
V1,V2,V3,V4是接电池或者电容的4个节点吧?
T2,T3应该是一个比较基准电压吧。在您的电路中,没看到专用的基准源,会不会是V1受负载影响变化了,导致基准电压跟着变了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分析的不一定对啊。
V1,V2,V3,V4是接电池或者电容的4个节点吧?
T2,T3应该是一个比较基准电压吧。在 ...

均衡电路两种常见设计
一种是不超最高电压的设计
另一种就是完全平均每颗电容的电压

MAXWELL的原装电路是这样推挽的,电容节点的电压可以双向均衡

我只使用N沟MOS,只能一个方向均衡
纠结于不想用对管来实现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均衡电路两种常见设计
一种是不超最高电压的设计
另一种就是完全平均每颗电容的电压

我前面理解错了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500f电容组 自带保护板,和原车电瓶并接已经5年,汽车一年四季发动,且车机音响也不会在发动汽车时断电 ...

您的电池板安装在哪了,车内还是车外?

网友H:
不知道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担心电容漏电?据我的电容使用经验,我的法拉电容放了几个月还有4.7V(3B2C),漏电问题并不需要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是担心电容漏电?据我的电容使用经验,我的法拉电容放了几个月还有4.7V(3B2C), ...

是担心电容漏电,因为买到的电容都是高龄的,如果遇到性能好的自然没问题,遇到性能不好的,就要考虑漏电能不能拖垮电瓶了。
我这电容刚到,目前漏电很大,正在测试,不知道循环几次后能不能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内,位于副驾驶后排的那个座位的地板下,远离冷热源。

我也计划放车内,但是现在表面上还没找到有多余的洞可以穿线,周末把地板掀开再找找

网友I:
首先确定电容的自放电情况,如果能扛个把月,那其实不太需要升压充电部分。 可以用一个超低功率,超小尺寸的太阳能电池板,去补偿漏电。

操作逻辑:
1,法拉电容和汽车电瓶以两组继电器连接,日常断开。一组大电流,一组小电流(带限流)
2,正常启动汽车,没有故意停顿,直接拧钥匙或者一键启动,接通ACC瞬间MCU检测汽车电池电压,等待2秒如果发现电压显著下降且波动,认为正在打火,等待,直到电压回升,如果回升到14V,说明已启动。电容不介入。

3,电瓶不易启动 需要助力时,先钥匙开ACC,MCU检测电池没有大幅下降,则检测法拉电容电压,如果电容电压不够高,不足以助力启动,则评估电瓶是否可以先给电容充电,检测电瓶电压、内阻、环境温度。 根据经验数据判断容量。 容量足够,接通小继电器限流充电,充满后,接通大继电器,蜂鸣器响,提示司机打火。

4,打火时,检测到电压过低然后回升=打火失败,,或者电压升至14V时打火成功,均断开大继电器。保留小继电器为电容充电,直到充满,断开。
================================
当然其实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不需要法拉电容,直接用个太阳能电池板,连接电瓶,做好限流措施,缓慢充电,时刻维持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首先确定电容的自放电情况,如果能扛个把月,那其实不太需要升压充电部分。 可以用一个超低功率,超小尺寸 ...

我不了解铅酸电瓶内阻升高的原因都有哪些,除启动瞬间电压被拉低外,其他时间都能保持铅酸满电,肯定可以延长电池寿命。我这个复杂绕圈的做法,归根到底还是对买来的二手电容不信任。做的这么复杂,折腾下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

网友J:
不得不赞,虽然是一个启动的简单问题,但是能做到这么有钻究精神的,做了这么的试验和投入,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得不赞,虽然是一个启动的简单问题,但是能做到这么有钻究精神的,做了这么的试验和投入,非常值得我们学 ...

过奖了,主要是闲得,又没有其他的爱好(也可能是有,但是消费不起……)

楼主:
电容到了,NESSCAP的,没有专用的内阻测试设备,打算自造一个简陋的凑合用,这几天一直在测试电容的自耗电。电容第一次测试自耗电很大,于是按道听途说的激活方式,充满电后彻底放电,几次之后自耗电降低,这个测试比较费时。第一次的充电到14.6V,后几次充到15V以上。各电容的一致性尚好,充电时仅仅串联,各电容之间压差不大。
从曲线上看,完成一次深循环后,后几次的曲线形态基本一致,曲线函数的b值可能就是充电电压。

网友:
早几年在汽车之家看到过类似帖子启动效果不错

网友H(2024-02-22):
引用 楼主:
电容到了,NESSCAP的,没有专用的内阻测试设备,打算自造一个简陋的凑合用,这几天一直在测试电容的自耗电 ...

没有意义,电容如果漏电大那也不值得装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意义,电容如果漏电大那也不值得装车用

有没有意义,要看最终的测试结果

楼主:
法拉电容内燃机辅助启动电路续——电容自放电测试

电容自放电实测结果 2024-2-27

历时近一月,将买来的法拉电容自放电测了一下。
电容为韩国NESSCAP法拉电容,3000F/只,6个串联,约500F。
自带电阻板,这个板上就是几个电阻,因为新的电容一致性较好,不过到我这里他已经十几年寿命了,需要再加个均衡电路可靠些。
背面比较干净,什么都没有。

刚买到手后,充电,测放电情况,电压下降很快,有些失意,毕竟是二手货,也就是撞运气的事。不理解电容是否有“激活”一说,也不知道这个激活是否有据可依,按照一些道听途说的方法,充满电,再大电流放电,然后再进行测试。经过一次循环,自放电 的曲线平缓了一些。
经过几次循环后,没了耐心,从2024年1月28日,到2024年2月27日,对电容进行了700多小时的电压监测。

每天手动测量电压,使用任由精度自生自灭的HP3457A表。电容持续躺在桌面上,室内温度也基本恒定在20℃左右,因此测量的数据要比以后放在车里的数据好看一些。

电压从15.1444V,历经711.95小时,降低到12.4857V。从曲线上看,如果按照充满14.6V算,电压降低到12.8V大约需要500小时,按照这个数据,电容自己的电能损耗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今日苦寒之所仍冰天雪地,加之拆车乃苦力徭役,所以近期暂不动手折腾,等到天气转暖,再做更多测试。计划先测不加电容时,电瓶于启动瞬间的电压压降,再测并联电容后的压降。然后再加装理想二极管测量,看是否可以实现完全由电容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自放电实测结果 2024-2-27

历时近一月,将买来的法拉电容自放电测了一下。

电容感觉有点大,小一点容量的应该也够了,就不知道能小到多少,这样成本和空间都能兼顾到,感觉能连续启动两三次的电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感觉有点大,小一点容量的应该也够了,就不知道能小到多少,这样成本和空间都能兼顾到,感觉能连续启 ...

我自己还有没实测可启动的次数,在别处看到2.0以下的发动机用500F的电容可启动4-5次,这样看200F应该足以完成一次启动。这个电容体积确实大,而且不耐高温,如果做不好隔热的话不适合放在机舱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还有没实测可启动的次数,在别处看到2.0以下的发动机用500F的电容可启动4-5次,这样看200F应该足以 ...

最好放到驾驶室内,16平方的线足够了,10平方的短点应该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还有没实测可启动的次数,在别处看到2.0以下的发动机用500F的电容可启动4-5次,这样看200F应该足以 ...

等您研究好了我这小白跟着沾个光,启停的电瓶太贵还不抗用就得加这个,一直在纠结这个体积和自放电,就得放驾驶室里,我机仓里地方小夏天温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容每次启动汽车后都会立即被汽车发电机补电

以目前的测试结果,这个电容组直接并在电瓶上就可以了,如果为了让锁车后彻底断开,也可以用ACC控制一个直流接触器实现电容与电瓶的并联。
不过前面我都做了那么多了,还是继续多折腾折腾,没事找事往复杂做,玩玩乐乐,免得脑子长时间不用变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目前的测试结果,这个电容组直接并在电瓶上就可以了,如果为了让锁车后彻底断开,也可以用ACC控制一个 ...

6个3000的法拉电容组,连续测过,从15.33V跌倒11.65V用了10个月,实测11V启动1.6的车没问题,本来计划并电瓶的,最终因为不好穿线放弃。现在长途就放后备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3000的法拉电容组,连续测过,从15.33V跌倒11.65V用了10个月,实测11V启动1.6的车没问题,本来计划并 ...

您这个比我的好多了,一年充一次电备用就行了。

楼主:
并联电容前,启动瞬间电瓶电压最低被拉到7.0V,并联电容后,启动瞬间电瓶最低被拉到8.6V。除了电容内阻小的原因之外,也可能包含带电容测试是在无电容测试之后的因素在内。
以这个粗暴的测试结果来看,并电容的效果还算不错。后续改进后,应该可以靠电容独立启动,电容不够时电瓶介入,有空接着测,就是图个乐,动手玩一玩

楼主:
迫于缺少拆车经验及工具,改造降级

昨晚对机舱内线路进行检查,发现以自己的能力无法在启动电机处改线,因为够不着,启动电机不仅在挨着驾驶舱一侧,而且靠下。查询图纸,发电机与电瓶又是在启动电机处交汇的,所以原计划在起动机之前加个二极管的计划落空。法拉电容也只能与电瓶直接并联了。原设计又能升压,又能这又能那的控制板,也沦落成了一个带均衡功能的电压监测板,现在设法找个地方固定电容。
原计划改线方法

实际电路,发电机线直接接到了起动机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迫于缺少拆车经验及工具,改造降级

昨晚对机舱内线路进行检查,发现以自己的能力无法在启动电机处改线, ...

发电机启动机弄不好得把车举起来在车底才能够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启动机弄不好得把车举起来在车底才能够得着

所以我暂时只能把电容直接并在电瓶上了,想并在继电器处都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暂时只能把电容直接并在电瓶上了,想并在继电器处都困难。

一直在网上找直接并的例子,包括铁锂电池,有直接用的,不过还是得实践才行,刚研究限流电阻,0.1欧,很神奇,电流越大分压越大限制越大,就是得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网上找直接并的例子,包括铁锂电池,有直接用的,不过还是得实践才行,刚研究限流电阻,0.1欧,很 ...

如果方便改的话,可以试试把电容直接加在汽车电路中,把铅酸电瓶串一个限流电阻后再接入原电路。空想的话,这样可以降低启动时对电瓶的冲击,让电容提供能多的能量。不过即使是这么改,也挺费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改的话,可以试试把电容直接加在汽车电路中,把铅酸电瓶串一个限流电阻后再接入原电路。空想的话 ...

我装了260AH的副电瓶,铁锂的,今天下单0.1欧100W的电阻,前些日子又买了个80AH的小的铁锂,准备加电阻和二极管用小的直接试试,200A的二极管昨天收货了,还得一个小点的二极管用来充电,为知道行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了260AH的副电瓶,铁锂的,今天下单0.1欧100W的电阻,前些日子又买了个80AH的小的铁锂,准备加电阻和 ...

二极管压降大了点,不过主电瓶内阻大的时候这个压降不算什么,有兴趣了可以试试自己做个理想二极管玩玩,我用的是LM7470Q+IPT004N03L。
不过这个理想二极管自己有个待机电流,不到1毫安,长期考虑也不算小了。

30A的二极管,好像在这里没有什么作用了吧,反而降低了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大了点,不过主电瓶内阻大的时候这个压降不算什么,有兴趣了可以试试自己做个理想二极管玩玩 ...

充电是限流的,80A电池要控制在10A以内才理想,太大了对电池不好。理想二极管不会玩,看了一下买这个二极管时忘了还有理想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大了点,不过主电瓶内阻大的时候这个压降不算什么,有兴趣了可以试试自己做个理想二极管玩玩 ...

这里只希望副电頩在启动时能帮上一半的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压降大了点,不过主电瓶内阻大的时候这个压降不算什么,有兴趣了可以试试自己做个理想二极管玩玩 ...

超级电容先等一等,这个可行的话就不买它了,不过这个冬天不能用也是个麻烦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实测500f电容组 自带保护板,和原车电瓶并接已经5年,汽车一年四季发动,且车机音响也不会在发动汽车时断电 ...

我是直接并联电瓶,瓦尔特的AGM,80AH,6个3000法,内部装了个平衡板,用了差不多5年了,屁事没有,冬天启动毫不含糊,冬天去东北外面停了一晚上也一样一下就着,汽油6缸3.0排量,启动机1,2KW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直接并联电瓶,瓦尔特的AGM,80AH,6个3000法,内部装了个平衡板,用了差不多5年了,屁事没有,冬天 ...

同款电瓶,现在正在找能塞进去电容的地方,目前打算做隔热后塞机舱靠下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款电瓶,现在正在找能塞进去电容的地方,目前打算做隔热后塞机舱靠下的地方。

我的电瓶在后备箱,直接并联刚好线也比较短,25平方QVR电缆,用德标镀锡的铜鼻子,压接好再浸锡,
防机舱实在是没地方,而且温度太高,
我的发电机标称是180A,总线通讯的,充电电流是自己调节的,
钳表挂了一段时间,充电电流最高100A不到,

网友L(2024-05-16):
学习了,我买了电容一直闲置,不知道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我买了电容一直闲置,不知道还能用不

长期放置问题不大,多充放电几次一般就可以,注意避免高温。

网友M:
学习了,好贴,最终那种方案最实用,共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好贴,最终那种方案最实用,共大家参考

现在是直接并电瓶上了,原设计方案因为自己没法拆启动电机而搁置。
目前气温已高,电瓶较新,冬末春初时测试稍有效果,还要等到本地最冷时看看冷启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