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频率计测量收音机本振频率

楼主(2024-01-22):
如题,用胜利频率计VC3165,在振荡联定片测量本振频率,总感觉测量数据不对,测量值仅600至1100KHZ,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现在闲鱼和淘宝上有一种自己制作的模块,专门测量收音机的频率,AM和FM都可以。我买过一块,测量比较方便。

网友:
探头的杂散参数 容易改变谐振频率。

网友A:
就这个电路来说,从C4的左侧,R2的上侧,三极管的E极作为接入点去测量,比较准确,影响较小。

测谐振频率,对探头要求颇高。电容要小,阻抗要高。

网友B:
1 频谱仪
2 RTL-SDR
3 示波器,需要高阻抗探头

网友:
普通的频率计、示波器,输入电容太大、灵敏度不够,测试楼主的电路,不能在可变电容的端子上测试,频率计的输入电容会降低本振频率、输入电阻也许会造成停振。可用小电容耦合,在振荡线圈的抽头上测试看看。

廉价的频谱仪是很好的工具,300元不到可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电路来说,从C4的左侧,R2的上侧,三极管的E极作为接入点去测量,比较准确,影响较小。

测 ...

试了,在测量端串了一个100P的电容测量射极电阻,停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频谱仪
2 RTL-SDR
3 示波器,需要高阻抗探头

太高大上了,没法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在测量端串了一个100P的电容测量射极电阻,停振。

你仪表的探头参数是多少??? 我用示波器探头,10pf电容,10M输入阻抗,测试对频率几乎无影响。

如果是那种万用表附带的频率测量恐怕是不行的,我没用过万用表的这个功能。另外串10pf电容试试。

你可以参考 JHXC 师傅的,用频谱仪,不需要探头接入电路。端口上接一个短线,靠近本振线圈或可变电容即可读出频率。准的。这种方法对电路影响最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在测量端串了一个100P的电容测量射极电阻,停振。

电容还可以减小,频率计的低频波段一般都是高阻输入(1M),串接几个到几十皮法的电容试一试。

不要选择可调电容的热端,那里影响太大,应在线圈的抽头端。

网友:
我搜了下你那个表的参数。

灵敏度80mV ,探头阻抗1M,没写容抗。 我看是不行。1M阻抗是够了,容抗不知。灵敏度80mV,这个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仪表的探头参数是多少??? 我用示波器探头,10pf电容,10M输入阻抗,测试对频率几乎无影响。

如 ...

胜利VC3165频率计,输入阻抗1M,35P。

网友:
引用 楼主:
胜利VC3165频率计,输入阻抗1M,35P。

确认下,你接入的测试点正确吗? 按说35p,影响不大啊,你即使串个100p,是串联,容量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还可以减小,频率计的低频波段一般都是高阻输入(1M),串接几个到几十皮法的电容试一试。

不要 ...

先用7P,27P电容测量,无显示,后用100P在射极电阻测量,也无显示。估计停振。

楼主:
仅仅在定片联测试有显示,频率600KHZ -1100KHZ ,莫非这是 本振频率,显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