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修理一台电暖气

楼主(2024-01-22):
      朋友的一台艾美特电膜式电暖气,故障现象为二次开机时显示屏闪一下就灭。打开检查为电源开关的问题。这台电暖气功率为2000W,而用的电源开关为以前功放及VCD用的那种开关,明显的小马拉大车。
      手里没有合适的开关,朋友又等着用,应急把电源开关短接,等找到合适的开关再换上。

网友:
这个东西啥结构啊,厚膜电阻?

网友A:
这厂家真操蛋,上次一台电风扇的电机烧了,也是这厂家产品,不知道怎么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厂家真操蛋,上次一台电风扇的电机烧了,也是这厂家产品,不知道怎么做得?

      这家电风扇的电机我换过三台了,电机外壳是铸铝的,看起来很扎实,其实不经玩。

网友:
艾美特,也算是小家电中的品牌了哦............居然出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
无悔君摄影技术高超,厨艺精湛,家电维修照样技贯群首,佩服!

网友:
我有一台艾美特360°旋转的风扇也在去年下岗,这个品牌质量不好吗

网友:
我的艾美特壁扇十多年了,中间换了一只电容,还在服役。

网友:
得用电饼铛的大开关

网友:
我家的艾美特风扇还不错,朋友的换过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