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DP-M43 CD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4-01-22):
一台CDP-M43机,开机显示正常,所有按键都有反应,但机芯部分似乎与主板不关联(排线连接正常,机子没修过),没有任何动作。请教朋友维修思路,感谢!

网友A:
主板不关联是什么意思,既然不关联为什么所有按键都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关联是什么意思,既然不关联为什么所有按键都有反应?

该机机芯及相关电路为独立整体,按键由主板控制。谢谢您。

网友B:
  光头有否初始化动作?上下动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头有否初始化动作?上下动三次?

机芯没有任何动作。显示器也不显示没碟。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芯没有任何动作。显示器也不显示没碟。谢谢您

  是否机芯部分(包括驱动)缺电压或电压不正常?这样电脑就一直在等待机芯发出的初始化结束信号。

网友:
从进出仓动作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机芯部分(包括驱动)缺电压或电压不正常?这样电脑就一直在等待机芯发出的初始化结束信号。 ...

所有电压都正常。谢谢了。

楼主:
按进出仓键,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进出仓键,没反应。

那就从加载开始捋,加载由机芯下IC301的1,7,脚到电机,

IC301供电在其3脚,通过排线连在主板CN302    1 脚上,先看下CN302-1这个电源和CN302-16的5V到了没,然后看19,20控制电压是否正常

供电异常查供电,
控制异常再查控制,

另外,你按出仓显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从加载开始捋,加载由机芯下IC301的1,7,脚到电机,

谢谢朋友耐心指导,按出仓键没显示出仓,但屏幕上的显示会变化。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从加载开始捋,加载由机芯下IC301的1,7,脚到电机,

过几天按您的指导和电路图认真理一理,到时再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耐心指导,按出仓键没显示出仓,但屏幕上的显示会变化。谢谢了。

先查一下按键开关接触是否良好——老机器按键开关接触不良会造成按键与内容不对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芯没有任何动作。显示器也不显示没碟。谢谢您

机芯没有任何动作 显示必定是不会显示无碟 否则 就不正常了
建议你从加载电路+伺服电路 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芯没有任何动作 显示必定是不会显示无碟 否则 就不正常了
建议你从加载电路+伺服电路 下手吧

谢谢朋友,想把电路认真理一理,有二十几年没碰C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