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隔离电源

楼主(2024-01-22):
    以前用塑料壳做的隔离电源,时间长了(2008年至今)外壳自然老化破裂,还是在室内不移动的情况下,要是经常移动的话外壳早说破裂了。

    决定DIY个金属壳的,并增加交流电压电流显示,以前的没显示功能,就是个环形变压器+开关+插座+外壳组成。

    某宝上买了个AC60-500V,10A的电压电流表,其它配件用原来的,下面是外壳图纸:

这个是买来的交流电压电流表

下面是实物图

最后是通电显示的电压,电流没插负载就没有显示,电压显示差个1-2V还可以,准确度还算能用

有兴趣制作的坛友可参考,说一下,变压器的功率是100W,双110V输出,所以做了110V输出和220V输出,对一般的仪器设备电源隔离还是够用的。

网友A:
准备用两个220-24V300W变压器串起来自己做一个,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
钣金自己做?

网友B:
做的挺漂亮的,就是功率太小,用途就少多了,最好是300W以上,用途才多些,空间还那么空,也可以把滤波,脉冲吸收之类的加入,平时没用时可以做为净化电源使用

楼主:
    是的,外壳自己做的,做法和下面这个参赛的外壳一样,只是这个做了下喷漆,更好看点,看下面的链接中的外壳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2629&extra=

    这个隔离电源没拍内部图,所以看不到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挺漂亮的,就是功率太小,用途就少多了,最好是300W以上,用途才多些,空间还那么空,也可以把滤波,脉 ...

    我这个隔离电源是给仪器设备供电用(主要是示波器用),所以功率不用太大,够用就好。

    谢谢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两个220-24V300W变压器串起来自己做一个,就是体积有点大

    24V输出不是做隔离电源,是做可调电源吧?

网友C:
后面板上缺保险丝,工业品讲究的是方便维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V输出不是做隔离电源,是做可调电源吧?

把24V端接在一起就变成220-22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24V端接在一起就变成220-220了

那24V绕组,通过的电流得多大呀,240瓦的输出,24V绕组至少10A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24V绕组,通过的电流得多大呀,240瓦的输出,24V绕组至少10A以上

300W的次级很粗,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板上缺保险丝,工业品讲究的是方便维护。

    一般都是固定的仪器用,不是做测试用,不容易损坏,在内部也有个引线式的保险丝。不过外面有保险座确实是维护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W的次级很粗,够了

    这两个变压器做的,体积和重量都不小。

网友E:
提个小建议:110和220的插座最好不要兼容,容易烧110V的设备,可以110V使用美标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变压器做的,体积和重量都不小。

是啊,自己缠又懒得缠,功率还是小点,有两个微波炉变压器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个小建议:110和220的插座最好不要兼容,容易烧110V的设备,可以110V使用美标插座。

    变压器是双110V绕组输出的,110V的插座就是其中一组,只要不是110V的设备插到220V插座上就没问题,平时110V的用得很少,手头上也没有美标插座,只能用时注意点,外壳已经做好了不好改,不过还是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F:
我有个德国变压器输入全国变压,输出110-220-125v2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德国变压器输入全国变压,输出110-220-125v2000w

    那你这个做隔离电源超级好,配上楼上说的滤波等等功能,加上库仑计,最好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