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5.2伏600mA的手机配的电源适配器应该怎么样修呢?

楼主(2024-01-22):
现在通电没有电压输出,指示灯也不亮,这个BE   102是三极管还是稳压管呢,全电路板上只有两个三极管样子的元件,另一个是9014,没有常见的TL431,电路板上标注的四个整流二极管只使用了两个4007,此适配器要么插手机,要么插一个座充,座充电路板上倒是有一个TL431,

楼主:
这是整流二极管的情况,原本是并联的两个二极管,应该是多年前我拆掉了一个

网友A:
LM324
和电压基准做比较
用料有点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
和电压基准做比较
用料有点猛

KA324是韩国版的集成块吧?

网友B:
这是所谓的RCC,自激振荡反激电路。
无反馈设计,电路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因为功率小,入口简化为半波整流。
无反馈,靠热端的一只稳压管实现冷端输出电压大致稳定。因为是开环,稳压性能并不好。

这玩意是极端省成本的产物,看板子的布线也不规范,恐怕必要的安全间距留的都不太够,安全性堪忧。
加之稳压性能差,波纹估计也没法看,个人建议就别修了,没啥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所谓的RCC,自激振荡反激电路。
无反馈设计,电路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这是我在2002年买的一部《吉时达》牌韩国产手机配的充电器,集成块KA开头应该是韩国的吧?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技术还较低还是此充电器本身选择的低技术水平?主要是这个输出是5.2V,一般的多是5V,不知道用5V的适配器给座充供电,能不能达到原有的充电效果,座充是输出4.2V250mAd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2002年买的一部《吉时达》牌韩国产手机配的充电器,集成块KA开头应该是韩国的吧?不知道是那个年 ...

2002年的技术做个高质量的电源适配器完全没有问题,您图片上这个就是为了省成本的产物,故意做成这样的。

座充的控制板有基准、有运放做控制,可以留着用,5V供电没啥大问题,极少概率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某些电阻的阻值。
提供的图片无法返绘电路图,说不清楚,只能说需要调整的概率不大吧。
您可以拿节锂电池充电试试,用现在的手机充电头供电,如果能把截止电压控制在4.2V,那就可以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2年的技术做个高质量的电源适配器完全没有问题,您图片上这个就是为了省成本的产物,故意做成这样的 ...

输入端接一个输出是5伏的适配器,结果指示灯偏暗(虽然是在白天,也觉得暗),座充输出端接电池,也变灯,就是灯的亮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所谓的RCC,自激振荡反激电路。
无反馈设计,电路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另外还有两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是5.2伏的,与之前的一样的电压,输出是500mA的,另一个是输出5.8伏700mA的,5.8伏的看到好像里面的一个三极管爆了,
爆的这个三极管是C945(这个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呢?,另一个三极管是13001,

楼主:
芬兰公司的这个适配器的螺丝居然是T6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接一个输出是5伏的适配器,结果指示灯偏暗(虽然是在白天,也觉得暗),座充输出端接电池,也变灯 ...

LED不参与控制,亮度暗点没关系,只要能正常跳变就可以。
如果实在看着别扭,运放的输出端到LED会有个限流电阻,改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两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是5.2伏的,与之前的一样的电压,输出是500mA的,另一个是输出5.8伏700mA的 ...

C945全称2SC945,50V、0.1A、0.5W的管子,普通的NPN管,可用常见的8050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不参与控制,亮度暗点没关系,只要能正常跳变就可以。
如果实在看着别扭,运放的输出端到LED会有个 ...

芬兰公司的这个,接电测试,有5.37伏的输出,这个是哪一种电路呢?背面有多个集成块,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945全称2SC945,50V、0.1A、0.5W的管子,普通的NPN管,可用常见的8050代换。

找到一个C945换上,一插电,立刻又爆了 ,另外发现另一个三极管13001好像也是换过的,三极管周边有烧黑的痕迹,焊点有松香的痕迹

网友:
生手不建 议修这个.

如果有可调电源,设置60V输出并限流会比较方便.
易坏的有 13001 , 几个二极管(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所谓的RCC,自激振荡反激电路。
无反馈设计,电路大概是下面这个样子:

现在觉得这个爆三极管的5.8伏输出的好像也是你说的RCC,看元件基本一样,只是差一个指示灯电路,原来松下与韩国的产品都是采用的低级电路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芬兰公司的这个,接电测试,有5.37伏的输出,这个是哪一种电路呢?背面有多个集成块,图在上面 ...

看了看布线面的照片,1N60是开关管,PC123是光耦,Z610是整流桥......
1N60旁边的三脚元件不大可能是IC,大概率还是ACC电路,板上没有IC。

不过这块板子带反馈,冷端的三脚元件应该起到类似于TL431之类的功能,提供基准和误差放大,通过光耦反馈到热端,实现闭环,稳压效果比前面提到的板子要好很多。
另外3只并联的10R电阻应该是检流电阻,这板子可能还带过流保护或恒流功能,这也比前面说的板子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C945换上,一插电,立刻又爆了 ,另外发现另一个三极管13001好像也是换过的,三极管周边有烧黑 ...

别修了,没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觉得这个爆三极管的5.8伏输出的好像也是你说的RCC,看元件基本一样,只是差一个指示灯电路,原来松 ...

看样子电路都差不多,没啥维修价值。
备个好点的国产充电头吧,100+W的功率、5-6A的电流,专用的控制IC、氮化镓开关管、支持各种协议的专用管理芯片......输出电压有好几档,电流也大,比这种老货强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两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是5.2伏的,与之前的一样的电压,输出是500mA的,另一个是输出5.8伏700mA的 ...

这个松下电源是山上的,我有一个和您的一样打开里面做工很好,我把限流电阻短路了给电子血压计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电路都差不多,没啥维修价值。
备个好点的国产充电头吧,100+W的功率、5-6A的电流,专用的控制I ...

又拆开一个,这个多了一个三极管,一个小方块,三极管是13001与9014,与那个松下的类似,指示灯这边多了一个三极管是9015(这个是指示灯控制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松下电源是山上的,我有一个和您的一样打开里面做工很好,我把限流电阻短路了给电子血压计用正好。

你那个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布线面的照片,1N60是开关管,PC123是光耦,Z610是整流桥......
1N60旁边的三脚元件不大可能是I ...

还有一个废了的,变压器被摘了,可惜了电路,有集成块,也有TL431,也有双色指示灯,而且输出线也是明显的粗铜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有图吗?

图来了,又把盖子打开了。

也是5.8V的。

也是5.8V的。

开关管自带散热片,背面都是贴片元件,就不照了。

开关管自带散热片,背面都是贴片元件,就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来了,又把盖子打开了。

外面的铭牌居然与我的一样,只是多了3个贴标,变压器右侧的黑色小立块是开关管还是什么?贴上“保真”就真了,看来当时卖家或者厂家就知道市面上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布线面的照片,1N60是开关管,PC123是光耦,Z610是整流桥......
1N60旁边的三脚元件不大可能是I ...

有点恼火,唯一测试能够正常输出的就是芬兰公司的这个,我用烙铁在输出端的两个焊点焊上输出引线,再接上220伏市电,结果没有输出了,昨天是只有1.1伏的输出,今天一点也没有了,不知道哪里又坏了,或者背我不小心短接在电路什么地方烧了,电路板上的覆铜板引线太细太近了

楼主:
整流后还有324伏的直流输出,其它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恼火,唯一测试能够正常输出的就是芬兰公司的这个,我用烙铁在输出端的两个焊点焊上输出引线,再 ...

花点功夫把电路图反绘出来,读懂图再捣鼓。

网友D:
先用万能表测量所有的元件是否正常,不是看到哪个爆了就换哪个,电阻电容坏了不一定外表有损伤的。看了整个帖子,好像就没见楼主提过使用万能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万能表测量所有的元件是否正常,不是看到哪个爆了就换哪个,电阻电容坏了不一定外表有损伤的。看了整个 ...

刚说了,整流后输出324V ,其它的参数不懂

网友:
极端省成本的产物,安全性堪忧。

楼主:
请教各位这些元件是什么种类与参数?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就芬兰那个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韩国那个估计国内代工

维修练手可以,拿来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布线面的照片,1N60是开关管,PC123是光耦,Z610是整流桥......
1N60旁边的三脚元件不大可能是I ...

这个电源算是标准全套的电路吧?就是电流太小了点,开关管是CS2N60F,有一个六脚小芯片,看着还是与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