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Z1P电子管如何点亮?

楼主(2024-01-22):
想当电源指示灯用,有老师能给个接线图吗?  感谢

网友A:
电机动平衡校验仪中用到这个管子,象一个大的氖泡,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动平衡校验仪中用到这个管子,象一个大的氖泡,也想弄个玩玩。

测速仪的光源。它是离子管,无灯丝冷阴极、属于充气放电管,里面充的是氖气,所以好像是大氖泡。

楼主:
最低起辉电压220v4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低起辉电压220v40ma?

阳极放电电压直流380V,阳极平均电流40~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极放电电压直流380V,阳极平均电流40~100mA。

那个图是cv2296的,我准备用杭州的z1p,不知道参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
阳极接170V高压(要有5k左右限流电阻),阴极接地。接上之后,拿栅极和阳极一短接就能起辉,起辉后栅极悬空就行。实测100%点亮

网友:
我给你的就是国产Z1P的参数与管脚图。如果用于计数器CV2296与Z1P是有差别的,如果只是点亮当做大氖泡两者是一样的。按照楼上坛友说的就可以了、

网友:
    CV2296频闪管是一种霓虹闪光管,具有商业等效的NSP2。

    当触发电压在阴极和外壳顶部的铯涂层阳极之间引发放电时,就会产生闪光。明亮的光柱可以由抛光的抛物线引导反射镜形成频闪仪。
    对于最大每秒250次的不同闪光速率,使用的电容器为:6-35 Hz 4 uF、30-50 Hz 3 uF、45-80 Hz 2 uF、80-150 Hz 1 uF 140-250 Hz 0.5 uF。

网友:
可以当闸流管吗

网友:
这管发出的光效果怎么样?柔和不?对身体没啥辐射吧?要是好我也有意玩玩!

网友C:
俺之前有个这玩意儿,问了一圈儿没人知道是啥,因为里面看不到灯丝,也没有真空抽气嘴,所以猜测是充气的,最后有大佬说是冷阴闸流管,看到这个帖子才发现是这玩意儿,看看是不是一毛一样,也是只有4个引脚,虽然俺这个不是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之前有个这玩意儿,问了一圈儿没人知道是啥,因为里面看不到灯丝,也没有真空抽气嘴,所以猜测是充气的, ...

看着是差不多的哟

网友:
搞来个杭州Z1P,按测试电路点亮了,但是调整高压,亮度改变不明显,谁知道怎么改变亮度和闪光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