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3839收音机

楼主(2024-01-22):
3839收音机怎么就5个中周。有点多。缺点灵敏度低,怎么修。想修好。

网友:
它跟ULN2204,HA12402,TDA1083,TA7613等可以互换电路图网上有。你这收音机是两波段,多出两(中周)一个是短波输入线圈一个是短波震荡线圈。可以参考这个图纸先把中波修好。

网友:
有波段开关应该多的是短波振荡和输入线圈。

楼主:
谁有这电路图,看看好修不好修。谢谢

网友A:
3839才几个零件,找规格书对着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39才几个零件,找规格书对着修就行了

多了两个中周,就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这电路图,看看好修不好修。谢谢

这是一个MW/SW两波段的图纸,可以借鉴一下:
莺歌2210收音机MW/SW电原理图02(ULN3839).jpg

网友:
名仕吧?曾经大流行的普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