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川MF47的3mm表笔插头怎么改成4毫米通用的?

楼主(2024-01-22):
如题,请改过的朋友指导下,最好能上图片看看,多谢!

楼主:
插头插座一起改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3.8-3.9mm的钻头扩孔

网友B:
看我的47表播孔的改造

网友:
这是我早期对47表插孔的改造图片

网友:
3mm插头不是有卖的吗?再买点硅胶线,自己做。

网友:
改,好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3.8-3.9mm的钻头扩孔

感谢回复!具体怎么操作?是把插座拆下来钻孔吗?有没有改造后的实物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47表播孔的改造

感谢回复!这个插座哪里有卖?

网友:
通用的插孔。网上有,可以自己搜一下。

网友:
还是改表笔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改万用表的时间,表笔插头早就改动完成了,用什锦锉十几分钟就搞定了,边修边试。我两块47表笔都是这 ...

您的意思是把4毫米的插头锉成3毫米的?

网友:
表笔是耗材,要经常换的,最好用硅胶的,软!所以改插座合适,改了插座,表笔和数字表通用了方便。我把MF63的2mm插座测面装了4mm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把4毫米的插头锉成3毫米的?

这种铜十字开槽4mm插头锉成3mm很耐用,买图中现成的3mm香蕉插也不错,改表座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