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这个问题是否你们注意过

楼主(2024-01-22):
最近将几个压箱底的集成块画板制作功放板。TDA1514+NE5534非常完美。
但是这几天用汽车功放块PA2030 用NE5532制作前置。单电源供电。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调节音量的时候输出端会叠加一个直流成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喇叭纸盆慢慢升起然后慢慢降下去。确定功放没有问题。功放用外置音源接上很正常。
检查发现5532输出脚直流电压会跟着音频信号变化。尽管有2.2uf的隔直流电容。我分析由于输出直流电压变化,但是隔直流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变化的直流电压传送到功放反应的就是纸盆运动。
用直流音量音调控制集成块LM1035  和TA7360。测量输出端的直流电压都会随着音量电位器变化,比如最小音量是2V,最大音量是8V .这样在调节音量电位器的时候变化的直流也会传递到后级。
如果不调节音量电位器一切正常。
将喇叭串联一个大电容,输出的直流不影响喇叭。
困扰好几天 不知道如何下手 了。

网友: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音量电位器上面有直流电压了,去掉这个直流电压就可以了,以前我也碰到过

网友:
音量电位器前面加一个电容啊

楼主:
加了电容 没有用。(音量电位器出入都加一个2.2uf电容)使用LM1035直流音量音调控制板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很早以前用LM1035做过,开关机都有这个毛病,后来扔掉了

网友:
您的这个情况估计和我遇到的情况有点类似,我做的STK厚膜功放板,测试各种参数都正常使用正常,用自己做的5532音调板也正常,唯独使用某宝某店DIY的UPC1892音调板时候,只要音调板音量开最大,哪怕后级厚膜功放小音量,都会导致厚膜发热然后低压交流保险(50W+50W厚膜2.5A慢熔保险管)烧毁,前后出现三次烧保险情况,后来偶然通过自己安装的VFD频谱发现(在功放信号输入端),在音乐消失之后,竟然频谱有很强的信号指示但是音箱并无声音发出,然后烧保险!由此怀疑是前级音量开大以后,有一个听不到的强烈信号(应该是超高频信号)输入到了后级,导致模块过载。但是用示波器检测前级,方波和正弦波竟然都未发现异常信号,也是一直迷茫中。现在我用自己做的5532音调板和另外两种音调板,怎么折腾都很正常,买的那个UPC1892音调板干脆直接就扔掉了。
        您这个是不是也是某种原因导致前级的输出伴随有高频信号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