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6P13P特性曲线(更新200mA电流测试曲线)

楼主(2024-01-22):
前些天论坛heroicjzu 朋友发帖问,6P13P的特性曲线网传有两个(若干)版本,不好分辨那个靠谱。

我实测了一下。

国产的6P12和6P13,都是用在电视机里做行管的,所以几乎咱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民用级的,也可能有少量J级,但是我没见到过。

所以这类管的个体差异和离散性,还是比较大的。
您手里的管子,大概率搭接电路跟我实测的值有些许出入,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这次测曲线,稍微对管狠了点,最大电流达到了500毫安(0.5A) ,早已超出了管子屏耗,以往诸多版本未见测到这么高。即便如此,白天也未见管明显的红屏,但是很短时间就听见管内“咔咔”的响。 朋友们实际制作电路,还是以参数限制为准,不要超出屏耗

2024、1、28日更新 正常电流测试的6P13P接三曲线
这是一个桂光管,上次测的是曙光管。 不是一个

网友:
6P13实测曲线(海河)_作2K负载线_副本.jpg

根据海版的实测图,小白菜鸟班门弄斧作个负载线,请各位老师指教
输出牛定为2K,充分利用强大的阴极发射能力。
工作点:屏阴电压250V,栅压-25V,屏流70mA,负载阻抗2K,屏耗压着20W线对标6P3P
屏压摆幅Vpp=300V,屏流摆幅Ipp=140mA,预计输出功率为:(300/2×0.707)×(140/2×0.707)=5.2Wrms
感觉还行,唯一难搞就是驱动电压上半周摆幅25V,下半周45V,明显不对称,所以不能用线性太好的靓声前级管来推动,还有就是70Vpp的推动电压也比较麻烦

网友:
100%帘栅极反馈的三接线性不好,可以试一下10%PG反馈,线性有惊喜

网友A:
线性不错挺好的。

网友:
版主威武,感谢论坛

网友:
电流干得挺狠,能否来个小一些的版本,比如最大200ma的

网友:
这组曲线的确很漂亮。就不知道减小屏流后曲线会怎样变化

网友:
海版啥仪器测试的

网友:
不知海版这个实测曲线是标接还是三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不错挺好的。

版主啊,您没看到这几百mA电流呢 ,放到正常工作电流还能有这么好的线性吗

网友:
感谢超版分享测试结果!

网友:
低压特性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啊,您没看到这几百mA电流呢 ,放到正常工作电流还能有这么好的线性吗

可以制作出一款成功的6P13P单端胆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6P13P单端胆机与一般单端胆机相比,其音质特性较为特殊,需要经验丰富的电子工程师进行调音和优化,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C:
用晶体管特性测试仪测的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晶体管特性测试仪测的曲线吗?

对。XJ4810 晶体管图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XJ4810 晶体管图示仪

同款,比你的多个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