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锈和电池漏的极片,有好办法吗?

楼主(2024-01-23):
当然我知道换一个新的最好了,是在一些不方便换的配件上,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除了换,没有太好的办法解决。
尤其是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根本就清理不干净,看着洗干净了,但是过几天,又会出现被腐蚀的痕迹。
镀上焊锡也不行,更容易氧化。
除非你可以自行镀镍,酸洗后,再镀镍,不过成本和精力,肯定没有换划算。

网友:
碱性电池的漏液用柠檬酸溶液浸泡。

网友:
我是直接扔到盐酸里泡,边泡边摇动,几分钟左右,非常简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