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罝的SD卡读卡器不工作了!

楼主(2024-01-23):
我有一台HP 550的笔记本,很久的本本了。这笔记本装的是WIN7系统,用来上一下网,看一下视频还是可以的。
笔记本是120G的硬盘(有点小)。最近想扩置一下存储,笔记本内有一内罝的SD卡读卡器,但当插入SD卡后本本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堤示声都没有)。
请问各位坛友:这是设置不当还是该读卡器坏了?
谢谢!

网友A:
多找几个确保没问题的SD卡试试。

网友:
联想的本子很多也是插卡没反应的,不知道是驱动问题还是内部接线松动了的。

网友B:
我有俩三星本,都是一升级win系统就读卡器废,一降级就又好了。 基本都是驱动兼容性问题

网友C:
读卡器加内存卡能当磁盘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加内存卡能当磁盘用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速度慢

网友D:
设备管理器如果没有出现读卡器,可能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确保没问题的SD卡试试。

SD卡一定没有问题,我放别的电脑上都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俩三星本,都是一升级win系统就读卡器废,一降级就又好了。 基本都是驱动兼容性问题

我也是升级到WIN7,但之前很久没用不知降级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管理器如果没有出现读卡器,可能驱动问题

我进去看过~没有!但我到HP网站查找,并没有驱动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升级到WIN7,但之前很久没用不知降级是否可用?

我的笔记本入手时是 win8,驱动都好使;
后来更新到 win10 以后就有部分驱动不灵了,蓝牙的得专门找回 win7 版驱动,读卡器的彻底没驱动罢工。

现在已经换了 usb3.0 的高速读卡器,也就无所谓这个本子上的卡槽了

网友E:
我的惠普2540也是,这个是普遍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不过速度慢

关机重启后能自动识别内存卡分配盘符吗?

网友F:
驱动问题,而且找不到替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重启后能自动识别内存卡分配盘符吗?

你可以指定1个固定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笔记本入手时是 win8,驱动都好使;
后来更新到 win10 以后就有部分驱动不灵了,蓝牙的得专门找回 w ...

我的本本很旧了,就想扩展一下存储拿来玩玩。也不知读卡器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惠普2540也是,这个是普遍性

你有升级过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问题,而且找不到替代的。

那就是说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本本很旧了,就想扩展一下存储拿来玩玩。也不知读卡器为什么会这样。

笔记本自带的卡槽一般是 USB2.0,全速读写不超过 40MB/s,速度堪忧。

如果上高速卡(例如我无人机用的)配合 USB3.0 读卡器,轻松过 100MB/s,拷贝电影都是秒传。

网友E:
回楼主,不明白什么是OS,这二手惠普2540P买来六七年了,最早装的是win7后来自己升级到win10,记忆中从没见过这SD接口能用,都是用的USB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自带的卡槽一般是 USB2.0,全速读写不超过 40MB/s,速度堪忧。

如果上高速卡(例如我无人机用的 ...

那是很旧的本本(可能都有二十年了),根本就上不了高逮!上网看视频还可以,做别的什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楼主,不明白什么是OS,这二手惠普2540P买来六七年了,最早装的是win7后来自己升级到win10,记忆中从没 ...

就是你说的WIN7和WIN10,也就是说你升级过操作系统。

网友G:
先下载一个[万能驱动安装器],来安装USB  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安装下驱动精灵,然后扫描一遍硬件驱动,一般都能解决。

驱动精灵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下载一个[万能驱动安装器],来安装USB  驱动程序

谢谢!
我用过驱动精灵去找找不到。
又到HP下载一个硬件安装的帮助软件也找不到。
用2003的PE及WIN10的PE打开电脑也找不到。
我把电脑系统降为XP也找不到。
可能这插卡真的坏了!

网友F:
老的品牌笔记本一般都有系统恢复光盘和针对本机主板的驱动光盘,主板上SD卡驱动不会集成在系统中,能找到该型号的驱动盘就有可能恢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的品牌笔记本一般都有系统恢复光盘和针对本机主板的驱动光盘,主板上SD卡驱动不会集成在系统中,能找到该 ...

谢谢!这么老的电脑光盘早不知那里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没办法了!

如能科学上网,PH550能在官网找到驱动文件,不知该机原来是什么系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能科学上网,PH550能在官网找到驱动文件,不知该机原来是什么系统版本。

我上HP的官网也找不到驱动!

网友:
找不到驱动那就只能去电脑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上HP的官网也找不到驱动!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sd卡在吗?有哪些硬件有否黄色惊态号?再灼情下一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sd卡在吗?有哪些硬件有否黄色惊态号?再灼情下一步处理。

设备管理器内没有显示SD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