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312求助

楼主(2024-01-23):
昨天收了一台像是垃圾桶捡来的312收音机  浑身脏兮兮的 觉得快过年了  给他洗个澡  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见大家 哪怕是不出声呢  晚上鼓捣半天  都拆下来了 前后面板和旋钮都放温水浸泡着了   最后拆牙齿的时候一个也拆不下了  使用暴力怕损坏 请问大家这6个按键拆除有偏方吗?  见图

网友A:
        那按键估计是用胶粘的,因为松了会弹射出来,拆不下来就用去油污的擦洗干净吧,度盘要小心别使劲擦花了,更不能用水泡。

网友B:
一般都可以拔下来,如果用力也拔不下来,大概就是上胶了。

网友:
最好不拆它

网友C:
半年前打理过三台312,细致到拆洗按键开关里面镀银簧片那个级别,貌似拿下这些按键没遇到啥阻碍。倒是刚刚开始拆机时候两个音量音质旋钮不敢贸然下手,发帖求助过。后来发现只有硬拔,那两个旋钮啥机构都没有,恰如其分的过渡性偏紧孔轴配合。
小心一点做和临时隔离片,比如一片线路板用锯条拉一条缝隙,挡在按钮根部缝隙卡到铁片,然后翘线路板,保护按钮均匀受力。外表有线路板隔开不会被撬坏。

网友D:
按键建议别拆,这个绝对是加胶了的,强行拔除会有损坏风险。用纸壳保护好基板后给按键涂上洗洁精泡一会就能擦干净。

网友E:
这种牙不拆下也不影响刷牙。

网友F:
不拆下来也可以清洁,不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按键估计是用胶粘的,因为松了会弹射出来,拆不下来就用去油污的擦洗干净吧,度盘要小心别使劲擦 ...

简单清洗完了   牙齿下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拔下来,如果用力也拔不下来,大概就是上胶了。

一个也没拔下来   简单清洗了一下

楼主:
没拆  怕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打理过三台312,细致到拆洗按键开关里面镀银簧片那个级别,貌似拿下这些按键没遇到啥阻碍。倒是刚刚 ...

那两个旋钮确实不好拆  四圈也没有螺丝    我用一字螺丝刀翘下来了  没损坏     你有时间帮我也搭理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键整个根都露出来了还愁没出下手啊,临时做一个拉马在按键底部勾住,用钳子夹住拉马,小榔头向钳子脱出方 ...

由于在外地  手底下没有这些工具  不拆了 直接给它刷的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键建议别拆,这个绝对是加胶了的,强行拔除会有损坏风险。用纸壳保护好基板后给按键涂上洗洁精泡一会就能 ...

没拆   给他刷牙了  还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牙不拆下也不影响刷牙。

不影响刷牙  当时认为是拆掉以后清洗方便  并且电路板也不会搞上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拆下来也可以清洁,不用拆了

清洗完了  没拆  就是主板有很多水  今天晒了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   给他刷牙了  还挺干净的

这样很好,不然取下来粘接不牢很容易弹飞按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