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给老妈做的电加热非承压太阳能

楼主(2024-01-23):
早上6.30分上房顶有事,展示一下给老妈做的电加热非承压太阳能,冬天可供80度热水可供洗碗洗衣服

2块595瓦双面单晶太阳能板,24伏系统板并联的,接2个500瓦24伏加热管,(一个早前买的不翻链接了)

串电流表是观察加热管好坏,怕坏了不知道

加热管直径28毫米,无法从溢水管塞入,因此废了一个真空管,买了一个真空管堵头打孔加工

本套可数九寒天给家正常提供热水,阴雨天下午---晚上能提供15---18度左右水温,可洗衣服

网友A:
要是能自动追踪太阳就先进了。

网友:
在主回路里接个取样电阻,电流表可以用毫安级的表头,这样从楼顶到室内就不需要放那么粗的电缆了。

楼主:
等我退休了,我要在农村祖宅的门前这个空地收一组2万瓦太阳能系统,地里埋一个5吨保温水箱,给家里供热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自动追踪太阳就先进了。

你说的都是先进的,人才

但我笨,蠢,我弄成了

楼主:
我一直关注太阳能系统,想做这些退休后应该不难,日后我留意收集一下57尺寸真空管,平时都给我故意打碎了

网友B:
考没考虑夏天水箱里的水温已经很高了,还在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没考虑夏天水箱里的水温已经很高了,还在电加热?

春天电流表附近串一个闸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是先进的,人才

但我笨,蠢,我弄成了

主要是冬天有用,夏天应该用不着跟踪太阳,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我退休了,我要在农村祖宅的门前这个空地收一组2万瓦太阳能系统,地里埋一个5吨保温水箱,给家里供热供水

我这个说话有一点瞎说

根据使用经验,595瓦太阳能板把一桶50斤的水加热到80度,冬天是无问题的

我就是在门前用30块595瓦太阳能合计1.8万瓦功率,也只能冬天加热1500斤水,

所有地埋1吨的水箱现实一点,5吨水箱天方夜谭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这有点鸡肋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玻璃集热管加热就已经够够的了,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你这个单晶太阳能板,也没什么用场吧?

网友:
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的制热效果很好,“电加热”我认为完全没必要。别看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不值钱,对太阳能的利用效率,它可比太阳能电池板高多了,遇到好天气,太阳能热水器只要3天就能把一罐带冰碴的冷水烧开,水温表没完没了地警报,只要根据当地所处的纬度调整热水器角度,根据自己所需的用水量选择热水器的真空管数量,晴好天气就有用不完的开水。天气不好,阴天时太阳能热水器不好用,太阳能发电板更不好用,,额外增加的太阳能发电加热装置,很难产生相同面积的真空管产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你这有点鸡肋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玻璃集热管加热就已经够够的了,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你这个 ...

玻璃管的集热管,冬天不足给水足够的加热,我要的是热水,好比桶里有100斤水,你用一个炉子烧,我用两个烧就这个意思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北方的光照比南方的强,太阳能热水器比较实用。
冬季的时候南方的天空一直都是阴沉沉的,很难见到太阳,太阳能热水器产出不了多少热水。
夏季的时候,气温很高,就连自来水都是热的,这时太阳能热水器反而产出很多热水。
所以在南方,基本上没有人安装太阳能热水器,这玩意就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