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丈人家双色灯控制器JY2608鉴赏

楼主(2024-01-23):
弱电我是小白,只会看电容是否爆浆,元件是否虚焊,其他啥也不会
目测没有明显故障,两个接触器也排除同时故障。元件也是很简单,一个八爪芯片,其余电阻,二极管,电容,接触器。
没看到降压回路,看到这个大的U电容,难道是命短的容阻降压?容阻降压冲击电流大,很可能导致控制芯片挂了,芯片故障我也不会检测,大佬们看看

查询JY2068分段开关芯片资料

供电电压3-18V,详情见附件
相互学习,相互评分

网友A:
这玩意容易坏,我自家的,直接舍弃它,一开全亮

网友B:
换红的CBB电容,没爆裂一般是容量减小,数字表一般有电容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容易坏,我自家的,直接舍弃它,一开全亮

正解,我也是直接短接,开关全开控制,越简单越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红的CBB电容,没爆裂一般是容量减小,数字表一般有电容档。

我的万用表5.9买的9205,没有电容档

网友:
这个电路有参考价值

网友:
扔了吧,直接选一种颜色,或者全亮。

网友:
没小姨鉴赏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