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漏水封堵

楼主(2024-01-23):
暖气漏水,背面锈蚀一个小孔,封堵大法,成功。

网友:
封堵方法正确临时使用没问题,但不可久用时间久了漏点越来越大,最终封堵失效,建议停暖后换新。

网友:
打卡子,应急修理很方便。

网友:
这种办法好,抗压。

楼主:
停暖后,拆下来,准备用焊锡封堵小孔,应该是焊缝有砂眼,外观还比较新。

网友:
这个方法应急很好!

网友:
如果是砂眼常用如此方法,如果是内部锈穿,那么滴漏还会复发,需要注意爆裂事故。
钢制暖气片需要终生满水保养,如果停暖时缺水,有空气+潮湿就会生锈腐蚀穿孔,可以查看内中水色:若黑表示缺氧无锈,若黄或红就是生锈了可能蚀面很严重随时要爆破了~热水爆发可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