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成纯FM远程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24-01-23):
在家里垃圾堆里面找到九十年代用的FM天线远程放大器,以前用来听收音机效果不错,我把电路抄了出来,供群友参考,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群友,S9018可以用2SC3355替换吗?

网友A:
两级射极输出器,有放大效果吗?
我感觉是楼主把三板管的C极,e极画反了。
另外第一级用C3355代替,肯定是有效果的,毕竟了3355的噪声系数远低于90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射极输出器,有放大效果吗?
我感觉是楼主把三板管的C极,e极画反了。
另外第一级用C3355代替,肯定 ...

多谢指点,我再抽空对一下管脚。

网友:
电源正极接地,两级共射极放大。

网友B:
晶體管沒有畫反,是電解電容器的極性符號畫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體管沒有畫反,是電解電容器的極性符號畫反了。

楼主已经修改过了的,把三极管的C,E极调换过来了,可能电容忘了修改。
一开始画的是两级射极输出器,而射极输出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的,所以我觉得不对。

网友C:
生产厂家是哪里?现在听收音机还有效果吗?关键是弱台或者极弱台

网友:
以前 用C3355做过

楼主:
根据群友们提供的意见,认真对了一下电容和S9018的管脚,确实是反了,这个放大器的板子的电容丝印跟实际安装是相反的,S9018的管脚排列是EBC,我记错了是CBE,感谢各位群友指点,以下的电路图是正确的。

这个放大器是1992年还是1993年买的,已经30年了,忘记具体是哪一年了,感觉当时用收放机听收音效果还是很好的,可能和现在的要求不一样吧,不知道可不可以换成低噪声的管子,如果可以的话,效果应该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产厂家是哪里?现在听收音机还有效果吗?关键是弱台或者极弱台

不知道生产厂家是哪里,应该是广东的,当年用这个接偶极半波天线可以收到好多电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群友们提供的意见,认真对了一下电容和S9018的管脚,确实是反了,这个放大器的板子的电容丝印跟实际安 ...

可以换成2SC3356试试,听说比9018的噪声更低,不过我没啥感觉。

网友D:
图上标了4T、8T、13T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
比过去周围的环境改变了没有?竖个高一些的天线,看看是否有弱信号,如没有弱信号,加放大器也是枉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图上标了4T、8T、13T的是什么元件?

铜线绕的空芯线圈,4T,8T,13T,分别代表绕圈绕的匝数是4圈,8圈和13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绕的空芯线圈,4T,8T,13T,分别代表绕圈绕的匝数是4圈,8圈和13圈。

这种铜线圈是不是主要就是看圈数的?线的直径和圆的直径一般没什么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