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酸奶盒白菜白光焊台

楼主(2024-01-23):
80年代5块钱买的20瓦69牌电烙铁,已经陪伴我四十多年了,因为当时市电电压普遍偏低,烙铁有时不能正常焊接,为此,用四个二极管整流,加一个400V100U电容滤波,还专门弄了一个小塑料盒,这样电压低至160V烙铁也可以使用,谁知道,有一次电压突然升高,烧坏了原装烙铁芯,把我心疼不要不要的。后来再买的非原装烙铁芯,很不耐用,经常烧坏,烙铁头换了几十个,现在20瓦烙铁头、芯都很难买,而且价格也很贵。只到最近,才知道有白光T12这个神器的存在,头芯巧妙的组合一起,用两种材料形成热电偶,实现加热检测一体化,烙铁头外镀铁合金,避免了铜烙铁头的氧化掉渣,真是太完美了!立刻恶补相关知识,了解到还有白菜白光控制板,于是,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这次的制作,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也来参加大赛凑个热闹。
    购买的是白菜白光数显控制板+手柄散件和+一个T12尖烙铁头,也就是焊上编码器、NTC电阻、震动开关、五芯硅胶线、航空插头、插座就完事了。其他就是围绕着电源和外壳面板做文章了,只是利用一些老元件、老变压器、酸奶盒把它组装起来。我的理解,焊台不能用开关电源。虽然开关电源电压稳定,电流大,升温快,但是,存在感应电、轻微漏电现象,有可能损坏比较敏感的芯片和COMS管,还是用传统的变压器降压安全。
所用材料清单
1、机壳:天润酸奶盒,这个盒子PP材料不错,造型漂亮,四边有卡扣,可以把盖子扣的很结实,平放有一定的仰角适合观看。
2、面板:采用一个20多年前的日本理光一体机后盖切割制作,ABS材质,材料非常好,软中带硬,用刀可以刮出像木材刨花一样的效果,厚度3.5毫米,特别适合做面板、后盖。
3、变压器:是一个30多年历史的控制变压器,足足4斤重,次级电压为3.8V、21V,当时,被我用在一个LM317可调电源里,因为电压低,又用1.2毫米漆包线加绕30圈使之达到26V。
4、电源输入板、整流滤波板:因为没有新的覆铜板,就采用一个报废LM2596双面电源板制作, 切割成两块,其中电源板被我剥皮抽筋,切掉了好多铜箔防止短路漏电。
5、600V5A整流桥、220u 50V马肯电容拆自打印机开关电源,电源开关拆自新天利DVD机,三芯电源插座拆自一个台产电脑电源。
     白菜白光数显控制板是配套88*38*135铝合金机壳使用的,不知设计者怎么考虑的?左边的航空插头与右边的编码器不是水平排列,这样不对称,显得很难看。最重要的一条,这么小的机壳,还塞进去一个裸体的开关电源,不安全,且,整体非常轻,烙铁带着它乱跑,按开关必须扶着机壳,
太麻烦。针对上述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将航空插座部分线路板与控制板切断,将插座安装在面板中间下方,在控制板钻一个2毫米孔来固来固定板子,切断+24V到78M05的连接线,然后在C16非地端焊接一根线至电源板的220U电容正极。在原来航空插座靠上位置,安装直键开关,这样就左右对称了。用红色旋钮改成偏心按键,达到与编码器蓝色旋钮一样的外观,从而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在LED数码管外面增加滤色片,消除了笔画形状外露难看的情形,使之更具高级感。后部开电源插座孔时,用力过猛,右下角弄裂了一点,虽然用胶粘上了,但有点难看,就用厚铝箔制作一个标牌,安装完成后,整机净重达到2.3公斤,放工作台上四平八稳,单手按开关没有一点问题,使用非常舒服。年纪大了手有点抖,面板上的字写得有点对不起观众,大家凑合看。
以下是制作过程图片

网友A:
这是DIY本色,倍显光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IY本色,倍显光辉!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网友:
好创意,祝大赛取得佳绩!

网友:
手巧,基本功扎实!

网友:
巧手 制作很棒!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谢谢南门里 as8233639两位老师加分支持!

网友:
好制作,很实用。祝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网友:
感谢bibidan_007你的作品酸《奶盒白菜白光焊台》参赛!

网友:
好创意,好手艺,祝大赛取得佳绩!

网友B:
不理解,烙铁直接就可以用,为啥要焊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烙铁直接就可以用,为啥要焊台?

等你拥有了,会爱不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你拥有了,会爱不释手

没说原因?

网友:
效率特别高,能为你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烙铁直接就可以用,为啥要焊台?

10秒内化锡,温度可以调节,能自动休眠,换头方便等等功能,不一而足。

网友:
楼主没用开关电源,变压器有点重额。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功率有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变压器功率有多少瓦?

用功率计测试,最大60多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功率计测试,最大60多瓦

稍微小了一点点,80W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小了一点点,80W就更好了

变压器铁芯够,就是线细了点,电流小压降大,17-20秒达到350度也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秒内化锡,温度可以调节,能自动休眠,换头方便等等功能,不一而足。

这么多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秒内化锡,温度可以调节,能自动休眠,换头方便等等功能,不一而足。

这些好处与焊台有关系吗?
我去某宝查了下,一些直插式的电铬铁也是60W90W的,
也有休眠提起回热的功能,
不知道怎么选?
我自己用的20W铬铁也已经起码30多年了,
想想没用过白光,有点不好意思

网友(2024-02-26):
废物利用,diy的优良传统,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些好处与焊台有关系吗?
我去某宝查了下,一些直插式的电铬铁也是60W90W的,
也有休眠提起回热 ...

T12烙铁有很多不同的烙铁头,可根据焊接的需要灵活选用,必须要配合驱动板使用才好用,它的电阻有8欧,24V电压直接供电达到最大功率72W,但一直工作在最大功率下会严重降低使用寿命,降低电压到12V功率约有20W,直接加一手柄也是可以用的,不过就不灵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12烙铁有很多不同的烙铁头,可根据焊接的需要灵活选用,必须要配合驱动板使用才好用,它的电阻有8欧,24 ...

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羡慕楼主手艺!

网友:
白菜白光挺好用的,楼主这个工程比较大,我也用笔记本电源装简单的做了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