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136打印机的卡纸怪现象

楼主(2024-01-23):
一台HP的LaserJet M1136打印机,打印的时候,打完第一张就会卡纸,其实第二张并未开始打印的,它只是打完第一张后进去半张纸并且卡住了。每次都是这样。
如果只放一张纸,它是无法卡的,然后关机。再只放一张纸......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输完第一张纸后还在持续的哒哒响,然后第二张纸进纸一半后卡住?
看看搓纸轮电磁铁
多半是电磁铁上的消音海绵老化脱落了,但是粘海绵的胶还在,把搓纸轮衔铁吸住了脱不开。
拆开把残留的海绵带胶一起清干净就好了。
就是打印的时候电磁铁吸合的声音大点,但是听惯了其实也没什么。

网友:
我的是M1216,和你的1136部件可通用,无非就是我的多个书稿功能。我估计故障也是一样的,面朝打印机,拆开右边的端盖,可以看到右下角的电磁铁,处理起来非常简单,大胆拆。

拆开盖板就能看到

拆开盖板就能看到

网友:
这个应该是惠普好多型号的通病,1010,1020都有这毛病!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论坛真好。
百度现在好像不能提问了,帖子发不出去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那样)
这个论坛不但可以发问各种问题,而且高手云集。
好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这个论坛真好。
百度现在好像不能提问了,帖子发不出去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那样)

客气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而且碰巧我俩故障现象一样

百度也还能提问,我也能在百度解答,我是百度知道合伙人数码行家 百度的ID和本坛的ID一样,都是xinfa100,欢迎提问

网友:
纸张潮湿,卡纸正常
需要开一包新的纸

网友:
惠普系列打印机持续N年的通病

网友:
搓纸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惠普的通病,走纸继电器上的脚垫老化变粘,粘住了,清理干净就行。我用几层电工胶布替代。

标准答案!我昨天还帮亲戚修了一个1136,当年就去掉了那个老化的消声海绵,怎么又不行?看继电器,是那个不干胶偶尔捣鬼,最稳妥的办法去掉后用酒精洗干净,不再装其它东西,就是声音大点(拆开打印机右边盖,在左下角可以看到一个螺丝固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