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1645TC如何使用

楼主(2024-01-23):
如题,坏电脑电源里有三块,只知道是热垒,快恢复双二极管,45v/16A,度娘上查不到应用电路,路过的大侠介绍介绍,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工作频率很高的开关二极管,开关电源里做功率管保护,尖峰吸收,续流,阻尼吸收都可以。

网友:
就当二极管用,还能怎么用?

楼主:
好像符号不同,再有另外二个也不懂用途。

网友B:
      MBR1645CT是16A45V的肖特基整流管,MUR3040CT是30A400V快恢复管,FCH20A15是20A150V的肖特基管。如用于反激类开关电源,只能用耐压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符号不同,再有另外二个也不懂用途。

网友:
就是将负极并联并封装在一个壳内的两只肖特基整流管,工作频率较高,用于开关电源的高频整流等场合。

两只管子的正极保持现状,用于全波整流。两只管子的正极并联,就是只单二极管。二极管怎么用,你就怎么用它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几位表述的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工作频率很高的开关二极管,开关电源里做功率管保护,尖峰吸收,续流,阻尼吸收都可以。

因为肖特基二极管耐压较低,所以不可以用作开关电源功率管保护,尖峰吸收,阻尼吸收等要求高耐压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肖特基二极管耐压较低,所以不可以用作开关电源功率管保护,尖峰吸收,阻尼吸收等要求高耐压的场合。

不好意思,我看到的是热心坛友贴的后一张30XX系列的DATASHEET,没注意到是肖特基管。

肖特基二极管对功率器件的保护,主要还是依赖她的低压降和快恢复特性,能够快速吸收分布电感产生的高频毛刺,避免对功率管的压力。 在开关电源和变频器里应用还是很多的,肖特基管+无感电容+无感泄放电阻,几乎是功率管毛刺冲击保护的标准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R1645CT是16A45V的肖特基整流管,MUR3040CT是30A400V快恢复管,FCH20A15是20A150V的肖特基管。如用 ...

那末3040作胆机全波滤波(300v以下)应该可以吧?再有你近点,可知上海的二手胆机电子市场在啥地方?开春后准备去逛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末3040作胆机全波滤波(300v以下)应该可以吧?再有你近点,可知上海的二手胆机电子市场在啥地方?开春 ...

      不可以,因全波整流要输出300V直流,其变压器输出端的上下臂电压将高于400V。但用于桥式整流是可以的,不过要用4只管或2只共阴共阳对管。
     上海是寸土寸金的地方,这种已被历史淘汰的小宗产业,估计很难找到胆机二手市场,以前在虬江路上有,另外好象还有二个小地方,这个只有老上海人知道,现在估计都不会有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因全波整流要输出300V直流,其变压器输出端的上下臂电压将高于400V。但用于桥式整流是可以 ...

谢谢您,知道了。
   有个问题经常想请教您。您知道的,我是六十岁学打拳,胆迷的山寨客,严格地讲是一个能认识电路图者,有遐想亳无理论,因此还请耐心施教为感!
   还是老调子,关于PCL86的。同一首歌,在单端上听着很飘逸,而在推挽上觉得迟重,高中低音呈宝塔型,即三段不匀,中高欠亮。为改善此垢,我想通过重绕输出来一试,重绕的方案是:增加牛的叠厚,减少初级匝数(还可以适当增加线径),因为心中没底,所以在动手之前,先想听听您及各位的意见才行,从而少走点弯路。原牛66×32  阻抗:8K  初级乱绕:Φ0.16/3000T  五夹四  mm2绕法。次级Φ0.44线96T×4並联。
                          现想改为:66×42  阻抗:8K  初级乱绕:Φ0.19/2200T  五夹四  mm2绕法。次级Φ0.44线70T×4並联。
  不知可否?还望不吝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