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老师指点迷津,这个粉碎机能修复吗

楼主(2024-01-23):
恳请老师指点迷津

家里有一个小型食品粉碎机,仅用过三两次,就出现了故障,按下开关,刀头转动很慢,连西红柿都不能打烂。拆开发现,电路非常简单,两个按键是两个微动开关,电动机很小,标称每分钟一万转,通电后电电刷火花很大,估计每分钟也就一二百转,并且电机迅速升温发烫。万用表测量,定子与转子的线圈均不打铁,显示绝缘没问题。两个定子线圈的电阻一个是17欧姆,一个在16欧姆和17欧姆之间闪烁(数字表显示),电枢也很光滑。恳请路过的老师能否给予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可以修复吗?请见图示。谢谢。

网友:
看看电刷和换向器是否正常,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电机不行了,我的也坏了,换了个电机,电机功率都虚标。

网友:
重点检查电机的转子,应该是有线圈短路或断路了

网友:
转子线圈匝间短路,修理难度很大

网友:
质量差 转子坏掉了

网友:
估计是杂牌货,品质差,很不耐用,铝线电机,不值得修理。
老人长期住院,保姆用坏了好几个,都是小孩网上买的杂牌。最后在家翻找,找到一只几年前用过的大牌粉碎机,彻底清洗干净,教会保姆正确使用后,总算消停了。

网友:
这种铝线电机的质量问题是很难弄的,费心费力,还收不到好的效果!

网友:
串激电机,不允许长时间工作,这图上说明开1分钟,要停3分钟,不熟悉的人很难注意到,质量不可靠的电机更要缩短开机时间,如果不是太差,使用得当,还是能用一段时间的。
国外好的串激电机的厨房用具,最多开机时间也限制在5分钟以内。

网友:
火花大转速慢发热迅速,是转子短路的典型现象,可以拆除转子线圈按原线径/圈数/排列方式重绕/烘干/浸漆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