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放大器动态的问题

楼主(2024-01-23):
假如一个小信号高频放大器,动态范围是3uv-30mv.那么它的最小拾取信号的能力 主要是取决于什么呢。是晶体管的噪声系数,还是电路的增益。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这种问题有实际意义吗?不知道楼主想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有实际意义吗?不知道楼主想解决什么问题?

怎么没有意义呢,微弱信号能放大的话,可以提升高放级的灵敏度呀。

网友B:
放大器输入端的等效噪声决定了能够放大的信号强度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输入端的等效噪声决定了能够放大的信号强度下限。

那就是尽量选择低噪声的晶体管呗。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理论上放大器的最小信号的下线取决于最前级噪声,但制作收音机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其他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放大器的最小信号的下线取决于最前级噪声,但制作收音机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其他渠道。

常老师,其它渠道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D:
“它的最小拾取信号的能力”,这句话含义不明确啊。因为再小的信号都可以进入放大器的,只不过信号太小的时候会被放大器自身的噪声掩盖而发现不了它的存在而已。所以这个“能力”的前提是“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的最小拾取信号的能力”,这句话含义不明确啊。因为再小的信号都可以进入放大器的,只不过信号太小的时 ...

您说的这个,我仔细想了想,有点明白了。就是说无论信号多么微弱,放大器都可以放大,只是因为噪声的存在,把微弱信号掩盖了。感谢解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尽量选择低噪声的晶体管呗。感谢您的回复!

降低温度,噪声随之也降低。
合理选择电流,不是电流越小 噪声就越小。

网友:
最小输入受限于噪声,因此高頻输入级都是低噪声放大LNA。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老师,其它渠道能详细说说吗?

     1、混频噪声,重要来源于本振。判断方法:将本振停振,噪声会减小。
     2、中频调制噪声,判断方法:无台处背景很安静,收到弱台时,沙沙声很大。
     3、本机辐射噪声,通过天线进入。判断方法:将天线远离本机电路和电路屏蔽,噪声会减小。

网友:
最小允许输入的信号强度,取决于本底噪声,即输入端短路时,输出端噪声/噪声增益,当然,也有直接用输出端噪声来表示的,前者叫RTI噪声,后者叫RTO,本质上一回事儿。

最小允许输入的信号强度,也叫做绝对灵敏度,指放大器能够识别的最小信号,它是放大器本身的参数指标,但它么有什么工程学意义,因为它本质上是放大器的噪声水平。

而我们常用的灵敏度指标,指相对灵敏度,意思是在输出端和输入端都进行阻抗匹配的前提下,输出端满足某个信噪比时,输入端最小允许的信号强度。

因为任何信号源都是有等效内阻的,等效内阻就是白噪声源,当信号源和放大器相连时,其等效内阻的噪声会叠加到放大器,导致总噪声水平超过原有水平,因此必须增大信号强度才能达到原有的水平,因此即便是0dB信噪比下的相对灵敏度,也是低于绝对灵敏度的,更别说为了能够有效识别信号,需要信噪比大于0dB。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低温度,噪声随之也降低。
合理选择电流,不是电流越小 噪声就越小。

不降溫度也行,n個放大器輸入端并聯,理論上可將本底噪聲降低n的平方根倍。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讲解,现在对这个有一些了解了。还得继续给自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