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24-01-23):
一个40颗5730灯珠的LED灯板,两并20串,方向如图,昨天晚上突然不亮了,开始以为是驱动坏了,但抬眼一看部分灯珠有微光,估计是灯珠问题,今天拆下检查,蓝点是坏的灯珠位置,左上角两颗灯珠是开路,灯珠中间都有一个黑点,右下角一组并联的有一颗不亮,是导通电压变高,用数字表测能亮,下面中间一组是击穿,是其中一颗击穿,把四颗灯珠换后修复,只是不明白,同一条通路上,为什么部分灯珠会不亮,产生如图片所示的情况?灯珠是同一批次的。

楼主:
也就是说,正常的没有微光的灯珠有6组,如果说是发光条件不一样,这6组流过同样的微电流没到发光条件,那是不是太巧合了,这几颗灯珠都凑一起了?

网友A:
坏的呈较高电阻使其他串联的发光(不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呈较高电阻使其他串联的发光(不太亮)?

右上角一组开路后,整个回路呈现高阻,同一回路串联,为什么有的亮有的完全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上角一组开路后,整个回路呈现高阻,同一回路串联,为什么有的亮有的完全不亮?

完全不亮的击穿短路?呈现高电阻的使其他正常的发微光?

网友:
炒个图看看?这种灯,有的是几个灯先并一组,然后几组串联。有的是几个串联成一组,几组并联。

网友B:
只是分析一下,如果电路板的铜箔线路中,绿线标志的两个位置之间的绝缘电阻稍微低一点,就有可能出现微光时这一段不亮。电流微弱时,通过这个等效电阻产生的压降低于这段LED的导通电压时,LED不亮;电流正常时,只相当于这段LED上并联了一个大电阻,没多大影响。但是,这个条件似乎是特意去做可以做出来,自然形成的可能性好像不大。可能性不大,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还是有可能,比方说在这两个位置之间,基板中掺杂了一根绝缘电阻低一点的杂质纤维,或电路板上有一道绝缘电阻低的污染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分析一下,如果电路板的铜箔线路中,绿线标志的两个位置之间的绝缘电阻稍微低一点,就有可能出现微光时 ...

这是自制的灯板,因为相同面积功率的灯板根本买不到,只有打样铝基板,但就一块铝基板打样成本不划算,就把5730铝基板灯板连基板一起剪下来,然后粘在铝板上,用导线再把灯珠连接,整个灯板上干干净净,所以不存在这个等效电阻短路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制的灯板,因为相同面积功率的灯板根本买不到,只有打样铝基板,但就一块铝基板打样成本不划算,就 ...

自制的更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
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两点是不是存在漏电阻,就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这两点串联了七组LED,数字表的9V电源电压不可能击穿它。再与正常的同样多组其他位置的做个比较,看看是不是也有漏电阻。我以为是绝缘的基板,上个分析是针对那种结构而言,那些什么绝缘不良的纤维与污染,是铝基板就无效了。铝基板则是它的铜箔与铝板之间的绝缘层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是在这两个位置出现了铜箔与铝板之间绝缘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自制的灯板,因为相同面积功率的灯板根本买不到,只有打样铝基板,但就一块铝基板打样成本不划算,就 ...

我的吸顶灯LED灯板也是自制的,不过是在坛子里买的路灯的故障灯板,然后再维修一下降低功率使用。这么处理一下效果很不错,使用多年了,出现过一次问题,好像是电源电路引起的,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的更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
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两点是不是存在漏电阻,就用普通的数字万用表, ...

现在已装回去了,要测量就得再拆下来,想来想去也没其他可解释的方法,等下次再拆下来时测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装回去了,要测量就得再拆下来,想来想去也没其他可解释的方法,等下次再拆下来时测测看

当然没必要较真,这东西只要能用就行,其他稀奇古怪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就是胜利。分析一下只是训练一下脑子,太复杂的内容想不明白,想一想这些能想出门道的算了,多想想不得老年痴呆。

网友C:
我倒是有修过全是串联的,有一个LED黑了,短接过去就可以用了,现在感觉这种没什么维修的价值,有时候临时买不到将就一下用,该换就换了免得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修过全是串联的,有一个LED黑了,短接过去就可以用了,现在感觉这种没什么维修的价值,有时候临时 ...

这灯是300×300扣板灯,这是早期产品,用的是3U节能灯,节能灯最大的缺点就是每开关一次就相对缩短灯的寿命,坏了后想改LED灯,当然现成的扣板LED灯有卖,但手头有铝板、散热器和驱动(店家装修扔了捡的),就缺灯珠,于是淘宝用红包只花1元多买灯板,反正没事干找点事干,剪下灯珠粘在铝板上,功率1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必要较真,这东西只要能用就行,其他稀奇古怪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就是胜利。分析一下只是训练一下脑 ...

前几天发现下面中间换的那颗灯珠光发暗,又过两天发暗的灯珠这一组不亮了,也就是击穿了,反正灯能亮也就随他,昨天晚上灯打开后突然不亮了,然后拍下照片。

今天拆下检查,这组灯珠已开路,其他灯珠完好。

按你说的方法测电阻,数字表200M档都没有读数,也就是无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发现下面中间换的那颗灯珠光发暗,又过两天发暗的灯珠这一组不亮了,也就是击穿了,反正灯能亮也就 ...

又来动一下脑子。
看这次微亮时的状况,与原来那张图比较,现在不亮的段起始端,与原来坏掉的LED位置有关联,还是可以设想这些位置的绝缘可能有问题。用万用表量不出来,有可能是存在高压软击穿。设想一个测试的方法,将那两个位置的接线,从不亮的这一段里面断开,试试是不是还会有微亮,如果还有就说明电流是有其他的通路。还可以用摇表测试LED与铝底板之间的绝缘电阻,不过要把被测试的LED两端的接线都断开,才能确认测量值是被测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