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泡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楼主(2024-01-23):
平时使用发光二极管时,比如收音机背光灯用的LED,感觉似乎永远都不会坏,可以无限长时间地使用下去。
可LED灯泡,有不少用上三五年就坏了,我说的是正规品牌的,比如PHILIPS、FSL等。
这是本人实际使用中得出的数据。
同样是LED,为什么发光二极管可以用那么久,而LED灯泡却只能用几年呢?

网友:
无论什么牌子的LED,只要散热不好,都白搭!散热这块包括灯珠和整体。

网友A:
电流不一样,指示灯可以用在1mA,LED灯的电流,Φ5灯珠(现在很少用了)是10mA,贴片灯珠是几百mA,电流大发热也大,而发热是LED灯珠寿命的根源,LED灯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亮度衰减30%基本在1万小时以上。

网友:
LED灯的寿命主要决定于散热,原装大面积散热的可以用几年,磁柱安装的1~2年。
更换灯条不要用磁柱,用螺丝钉固定在原灯的铁底板上,灯条和铁底板之间均匀涂上白色导热硅脂。
即使是LED液晶彩电的背光灯珠,也大多是散热不良导致损坏的。从损坏现象可以发现与固定螺丝钉邻近的灯珠不易损坏,损坏的都是与固定螺丝钉距离较远、与铁底板贴合不良的灯珠。

网友:
07年自制LED灯,用的是Φ5三芯灯珠,就是一颗灯珠里有三颗灯芯,额定电流30mA,不敢用足,只用80%,就是24mA,做好散热,灯每天按点4小时计,一年约1500小时,整整用了15年,感觉亮度不够了,确实是光衰引起的,两年前换成铝基板灯板。

网友:
自己家里一个用了三年,辉光的节能灯十几年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一样,指示灯可以用在1mA,LED灯的电流,Φ5灯珠(现在很少用了)是10mA,贴片灯珠是几百mA,电流大 ...

有道理,我家人在地下停车场开了个小超市,当初买了图片这种灯4个,优惠券抵扣后大概不到10块钱一个,标注功率30W实测28.7W,整个灯壳都是1mm左右的铝合金散热很好,每天工作13~14小时,3年多一个也没坏,家里的飞利浦灯泡8W的15块1个只能用2年左右,而且光衰厉害。原因就是全塑料壳子散热不好

网友:
我自制的27W的LED灯现在已经十年了,没有明显光衰,还在正常使用,带风扇主动散热的,优质LED灯珠的设计寿命是十万小时,只要使用的恒流源质量好,散热没问题,达到几万小时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用LED灯是在本坛买的,有十年一年了,三块还是六块买的,包邮,这个是我用的最早的。前些天出来了时好时坏了。这两天又正常了。
      还买了一个实体店的,2016年,这个灯带散热片的,现在还正常,当时价位也贵,24W的20多。2016年这个价高了。

网友:
自己动手加强散热,或者降功率使用。

网友B:
不管哪个牌子,赶上好的用几年十几年没问题,赶上不好的用不了几天(包括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哪个牌子,赶上好的用几年十几年没问题,赶上不好的用不了几天(包括飞利浦)。

对飞利浦的普通家用照明灯还是比较失望的。
以前总幻想着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品牌的照明灯有多么多么地好,可实际使用下来,不论是白炽灯、节能灯,还是LED灯,其使用寿命很一般般,也就比FSL略强点而已。

网友:
这是捡的佛山牌3WLED灯,拆开是这样的,没啥散热,这种灯也属于垃圾货。

网友:
买的欧普照明,G9,长条形的结构,真是不可能有什么散热,用了二个月,可见光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