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源最高输出多少V

楼主(2024-01-23):
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源最高输出多少V
用调压器+这个电源能不能测试UPS

网友A:
这不是电源,这是电源内的整流滤波板,看电容耐压120V,可以用在80V以下,留点余量

网友:
根本就不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源,这是电源内的整流滤波板,看电容耐压120V,可以用在80V以下,留点余量

谢谢!!!!!!!!!!!!!!!!!
我不懂电子,看上面有正负极,想当个简单的电源用。

网友:
这只是电源的前半部,整流滤波,要简单的当直流供电用,还需要加个输出几十伏的交流电变压器。
最高输出直流电不要超过电容的耐压值120伏。

网友:
可不敢直接接火电上

网友:
这是个整流板,全桥的

网友B:
这是正负双电源整流滤波板,与双电源变压器配套才是电源。电压可达正负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负双电源整流滤波板,与双电源变压器配套才是电源。电压可达正负100V。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最高电压应该是120/根号二,当然,你还要留点余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