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5,声音破发干,是不是otl有问题

楼主(2024-01-23):
原机应该是没有大修过的,但奇怪的是前置低放管是个玻璃的,而后级两个是金属的,并非电路图上三个一样型号的。

换了所有的电容后,现在能收音且灵敏度还可以,也挺安静的,但就是声音干干的,开大一点点就发破,请问该如何排查?

完全不懂这种电路的工作点应如何排查

网友A:
1、测量静态工作点。

2、电位器上方注入单音频信号(幅度估计在几十mV试试),1K左右的频率或者400HZ均可。示波器挂喇叭上。看看大小信号状态下波形失真,上下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封装的,在早年管子中经常有,不要纠结,包括3AX81都有,3AX31之类就更多了。声音问题,你测试下静态电 ...

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测量静态工作点。

2、电位器上方注入单音频信号(幅度估计在几十mV试试),1K左右的频率或者400HZ均 ...

我没有调过otl,所以才不知道应该工作点在多少

网友C:
简单的先排除。
我的9P2也是这样,插入耳机声音正常,
喇叭的问题。
问题是9P2的喇叭90毫米,小屁股,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测量静态工作点。

2、电位器上方注入单音频信号(幅度估计在几十mV试试),1K左右的频率或者400HZ均 ...

按照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1、BG4 5电流应该在8-10mA左右,560和47那几个电阻阻止一定要对。BG 4 5的中点位置的电压,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2、BG3的电流,估计在1-2mA左右。

3、电位器上方注入单音频信号(频率不要太高3k上限,100HZ的下限),小信号的时候(音量放到底,喇叭不太响),无交越失真。大信号的时候,正负两边同时削顶。无论啥信号,波形无畸变,上下幅度一致。

如果达到这个要求,声音再不好,要么是喇叭(无救),要么是前面的中放检波之类的了(可调)。

最后可能要求不要太高,就那么大个喇叭,就是凑合能听。调幅波干扰大,即使是高档收音头也达不到HIFI。

补充内容 (2024-1-24 15:31):
哈哈,我估计大了。

网友:
换个扬声器,测量一下点电压试试看

网友:
BG3:2-3mA;BG4,5:2.5-3mA。原配3AX71就是玻璃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调过otl,所以才不知道应该工作点在多少

我觉得静态,两个输出三极管的中点应该为电源电压一半。另外,两个三极管参数要尽量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先排除。
我的9P2也是这样,插入耳机声音正常,
喇叭的问题。

咸鱼上有卖小屁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有卖小屁股的

买了一个,屁股是小的,喇叭口还是比原来的大了几毫米,
装在那里不平的,声音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不好听,又换回来了,
用耳机听会儿就放起来装逼了。

网友:
测9楼黄线所指的中点对地电压应为电源电压之半,大音量时中点电压提高是下管不良,中点电压下降是上管不良。上下管良好大音量时的中点电压只应该有少许抖动。
音量不足时BG3的静态电流可以增大至4ma。
扬声器不良导致音质差也很常见。

网友:
我见过的71就是玻璃封装的,楼主不必纠结。

网友:
老管子现在还能用,说明密封没有问题,只要引脚不断就继续使用,贝它低参透电流大点没事。

网友E:
这种收音机功放的输出功率仅仅取决于电源电压与喇叭的阻抗,不能与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器相比较。按图纸上的参数,理论最大输出功率为4.5^/8*16=158.2mW,考虑到管压降实际不失真功率远远小于理论值。当时那个年代为了弥补管子输出能力的不足用的问题喇叭很多都是高灵敏度的,这种喇叭比较娇贵,因为磁隙很小才能获得高磁感应强度,所以留给音圈的活动缝隙很小,时间长了灰尘会影响音质。还有年代久远的喇叭音圈线圈胶合物脆弱,大音量时能震松音圈发出杂音。建议楼主先找个好的收音机用这个喇叭听听,排除喇叭本身问题后再检修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收音机功放的输出功率仅仅取决于电源电压与喇叭的阻抗,不能与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器相比较。按图纸上的参 ...

换新的扬声器的

网友F:
电路方面的检查,中点电压、每只管子的静态集电极电流都有人说过了,我就说点其它的。
首先,判断喇叭是否损坏,首先看纸盆和折环是否破损,破损的声音肯定不正常;如果纸盆和折环都没有破,那就检查一下有没有吸附铁磁性杂物,如果有那么就清理干净;用手轻轻反复按压、松开音圈,正常的喇叭不应该发出任何噪音,手也感觉不到摩擦音圈,如果有噪音或者摩擦,那么就可以判断喇叭已经损坏。

电路方面,影响音质的因素除了功放输出中点电压、各级电流之外,还有其它因素。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这款收音机是没有设置大环交流负反馈的,那么,两只功放管的放大倍数是否一致,就是影响音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只功放管放大倍数不一致,表现为有信号输入状态下中点电压不稳定,音量越大中点电压偏移量也越大,这种问题实际是比较常见的,如果问题比较严重,那么需要重新配对功放管,以前的锗管要想挑选出一对放大倍数不超过10%的要买一堆管子。
推动管基极输入耦合电容、功放输出耦合电容是否漏电、容量下降,拆下量一量,用新电容逐个替换都可以判断出来。老收音机的电解电容性能下降是肯定的,但只要容量够、不漏电,勉强也可以,想效果好就得换掉。另外,该机功放输出耦合电容只有100μF,容量偏小,OTL功放接8Ω喇叭,输出耦合电容用220μ~470μ较合适,推动管基极输入耦合电容偏大,一般用2.2μ~4.7μ就可以。
AGC滤波电容,它的容量很关键:容量太大会使AGC反应迟钝,调谐到强信号时可能听到广播声由大变小,最终稳定的现象,从强信号调谐过后,与该强信号频率临近的弱信号可能会漏掉;容量太小或者电容性能变差会造成AGC滤波不良,音频进入中放会对中频信号产生二次调幅作用,接收到较强信号时音质会显著变差,甚至造成声音不正常。

网友G:
有电路图而无实物图,还是属于无图无真相。原机采用的是16欧阻抗的喇叭,现在是用多大的喇叭呢?^_^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路图而无实物图,还是属于无图无真相。原机采用的是16欧阻抗的喇叭,现在是用多大的喇叭呢?^_^

也是16欧的,实物图倒是没拍

不过这个前极有没有可能也会让声音发干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16欧的,实物图倒是没拍

不过这个前极有没有可能也会让声音发干呢?

你说的金属管,是哪个型号的管子呢?3Ax? 3Cx?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方面的检查,中点电压、每只管子的静态集电极电流都有人说过了,我就说点其它的。
首先,判断喇叭是否 ...

感谢各位答复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

先说扬声器,我淘到了16欧的同尺寸更换新的,这个确定是好的。

晚上又捉摸半宿,感谢8楼的资料。按中点电压啥的都测出正常,只有中放集电级4.4v测出来低了半伏,这个有点诡异。

但是功放啥的中点电压都是正常的,于是我用了个笨办法,从其它手机引入耳机信号到c13,低放正常无比,声音清晰响亮!

另外我回忆起一个细节,就是原机收到时,短路了c13(估计之前已经失效,前任短路之),我换了新的22uf电容补上了,我尝试依然短路它,声音变小,但是音量调大一些后,声音干破好很多。难道前任主人当年就有这问题,所以短路了c13来用?

我按冰岛兄说的把c13容量减小,或输出电容增大,区别都不大,故障依旧。

现在本机灵敏度正常,中频已经用信号发生器校准到465,唯独就是声音干破,破音到无法听的程度。

那么问题来了,前级有啥地方能导致声音干破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的扬声器的

那就要检查电路了,用示波器看从检波以后一直到喇叭的波形,从小信号安静看静态电流可能过小,有交越失真。看中点电压对否?不行就拆下两个管子分别测量参数,年代久远参数变化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

先说扬声器,我淘到了16欧的同尺寸更换新的,这个确定是好的。

看我7楼给你的思路。

可以考虑电位器上放注入音频信号(先短路本振,防止干扰)。试试是前面的问题,还是后面的问题。中频和检波调不好也是声音不好。

网友G:
确认低放是正常的了,检查2ap9的反向电阻是不是变小,或者直接更换2ap9试下……

网友:
这种电路功放输出端要保持C15负极中点电压为1/2电源电压, 一般调r10 就可以了
线路对管子最大电流Icm要求较高。可以在电位器端输入外加音频信号测试失真
区分是前后级引起的失真。

4B5收音机引起些回忆, 无输出变压器音质较好 曾经买过16欧喇叭仿制低放
用3ax71不能换成8欧 要用8欧喇叭最好用3ax81.

前几天翻到过买喇叭发票照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确认低放是正常的了,检查2ap9的反向电阻是不是变小,或者直接更换2ap9试下……

前级与音质有关的故障,检波管的嫌疑最大,直接更换一个。另一个可能有关系的地方是AGC导致的中放管的电流太小。

网友:
老明邀请您访问矿石收音机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fromuid=128652

网友:
我觉得是机子受潮或进水,使线圈类的元器件参数发生变化,致使声音嘶哑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级与音质有关的故障,检波管的嫌疑最大,直接更换一个。另一个可能有关系的地方是AGC导致的中放管的电 ...

我拆下测试了一下,vf 0.74v lr 2.3ua,用的简易三极管测试仪,我晚上找找有没有2ap9,或者能用啥代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下测试了一下,vf 0.74v lr 2.3ua,用的简易三极管测试仪,我晚上找找有没有2ap9,或者能用啥代换

检波二极管可以用导通电压0.5V左右的1N4148代替,然后断开电位器W上端,串入10μF电解电容,再适当加大R5,使BG2集电极电流为1mA即可。

网友:
其实这种老管的简单功放,我也试过几个。音质有的差得不得了,干涩难听。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拆下测试了一下,vf 0.74v lr 2.3ua,用的简易三极管测试仪,我晚上找找有没有2ap9,或者能用啥代换

2ap9的数据吗?明显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2ap9的数据吗?明显不对……

应该是?正常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检波 管换错了,用了其他硅管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正常是多少?

Vf 不超过0.4,最好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