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视达FM28TG远程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24-01-24):
在家里杂物里找到九十年代万视达生产的一款FM远程放大器,是室内机,电源与放大集成一个盒子的,收音效果不错,我把电路抄了出来,供群友参考,请群友们批评指正。

网友A:
请教下,是正反两张照片重合在一起的吗?用什么软件操作的?很实用!

拍照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要求,烦请指导下,感谢。

网友:
输入输出都有带通滤波器,滤除带外干扰,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是正反两张照片重合在一起的吗?用什么软件操作的?很实用!

拍照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要求,烦请 ...

用Photoshop,两个图层叠在一起,顶层透明度调成70%就可以了。对拍照没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会用Photosho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hotoshop,两个图层叠在一起,顶层透明度调成70%就可以了。对拍照没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会用Photoshop ...

感谢您,没用过PS,先找找资料摸索下,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hotoshop,两个图层叠在一起,顶层透明度调成70%就可以了。对拍照没什么严格要求,只要会用Photoshop ...

这样不就可以抄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就可以抄板了

可以抄电路图,抄板需要专业软件才可以的。

网友:
感觉方向有点问题,MASDA字母没有翻过来

网友:
这样看电路板确实清楚多啦!

网友:
现在用的少

网友:
输入输出都有高通低通滤波器,增益电位器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