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运放问题

楼主(2024-01-24):
之前问过运放问题,大致明白运放钳位,和运放电压跟随。但是这个电路又不太明白了,运放跟随只是在运放正向输入端加分压电阻,而输出电压等于分压得到的电压,而这个在反向输入端也加了分压电阻,那这个输出端电压会变吗,反向输入端电压又会是多少呢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3脚是6V,2脚跟随为6V,流过上面33k电阻的电流是6V/33k,流过下面33k的电阻也是6V/33k,所以流过输出端和2脚之间的33k电阻的电流是0,因此该电阻两端无电压,输出端静态电压是6V

这个电路的目的是实现直流和交流不同的放大倍数,对于直流偏置来说,放大倍数是1,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放大倍数是1+33k/16.5k=3,因为上下33k电阻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并联的,与输出端和2脚之间的33k电阻组成放大倍数为3的交流放大器。

网友B:
CA3140运放在这里组成的是电压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3140运放在这里组成的是电压比较器吧。

是这样的

网友C:
输出端与负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均接近6V,且这个电路不是跟随器,增益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3脚是6V,2脚跟随为6V,流过上面33k电阻的电流是6V/33k,流过下面33k的电阻也是6V/33k,所以 ...

这个是施密特触发器,在对输入脉冲进行整形,同时过滤掉一些小幅度的信号

补充内容 (2024-1-24 14:19):
看错了,不是施密特,是交流3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3脚是6V,2脚跟随为6V,流过上面33k电阻的电流是6V/33k,流过下面33k的电阻也是6V/33k,所以 ...

谢谢大佬回复,我自己刚刚想了很久猜想也是这样,还需要进一步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与负输入端的直流电位均接近6V,且这个电路不是跟随器,增益3倍。

嗯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倍反向放大器,+输入两个分压电阻构成偏置电压,输出电压带直流偏置,一个电容隔开的事儿,没必要考虑,你 ...

额不是我藏,我怕图片太小看不清所以放大了

网友E:
就是利用目标增益不高不低的特点,用一只电阻(负输入端处的上拉电阻)代替负反馈网络的隔直电容,省点成本,没看出来其他方面有何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利用目标增益不高不低的特点,用一只电阻(负输入端处的上拉电阻)代替负反馈网络的隔直电容,省点成本 ...

真是这样吗,但是这个电阻貌似会影响静态输出电压,把负端上面的电阻改成66k,仿真输出静态电压就变成9v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这样吗,但是这个电阻貌似会影响静态输出电压,把负端上面的电阻改成66k,仿真输出静态电压就变成9 ...

运放电路,按照两个输入端虚短和虚断的原则进行分析,其他就是欧姆定律、节点电位分析法、环路电流分析法这三个基本原理,随便找本模电教科书,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三个原理,万变不离其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