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4-01-24):
电动车充电器上的,受潮短路了

网友:
不受潮也是短路,它要是断路的就坏了

网友:
4安培的保险丝

楼主:
多谢,了解了,延时保险,4A的

网友:
没有使用过,原来是:392方形保险丝 250V保险管 慢断 T 1A 2A 3.15A 4A 5A 6.3A 8.5*4

网友:
这是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