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86和7751哪个做收音机更好

楼主(2024-01-24):
最近在视频上很多人的dig做的收音机,我有点好奇,这两块芯片哪一个做收音机更好?

网友:
6686 理由是灵敏度特别是fm极高

7751 首先是方案少,封装和耗电很大,然后密钥问题一段时间会重启一下(基本感知不强不太影响使用),优势是fm音质好一点,有双天线,但是并不适合做成小的收音机

网友:
6686 可参考资源多,本坛就有哦

网友:
这话问的,就跟问软妹币和美刀哪个更好一样.
7751是目前最好的DSP芯片.

网友:
车机上见过几个用6686的,应该很成熟。

网友:
做便携机用6686,相对省电,性能强悍
7751耗电大,性能强悍同时音质更好,双天线接收FMDX利器,适合做台式机

网友:
做台式机选7751

网友:
我做过7751,耗电太大了,性能不错的,反正0.1M的台都得分得清,声音就看个人爱好

网友:
这两个芯片都不错,7751芯片支持FM双天线,FMDX效果好,同时DSP音频处理功能强大,收音音质非常好,但因为耗电大、发热高,适合做台式机;6686芯片综合性能更有优势,更适合做便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