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NDR-480-24不接负载会没有输出?

楼主(2024-01-24):
一台明纬NDR-480-24电源不接负载过1分钟左右会没有输出,但只要接大于0.1A的负载就一直正常工作,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记得好像有最小负载一说的。售后工程师说的。

网友:
空载肯定关闭啊

网友:
那也要有输出才有电流啊除非通电有输出,检测到没有设定的最小的电流,,自动关机,好像充电宝一样

网友A:
  另一款产品内有负载电阻,因此可以空载说。看产品目录里的参数就知道了,有电流范围的就不能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款产品内有负载电阻,因此可以空载说。看产品目录里的参数就知道了,有电流范围的就不能空载。

谢谢解释,我查了它的PDF电流是0-20A,那么应该可以空载也有电压的是吗?我打电话咨询了明纬工程师他说要返厂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