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输入电压源是直流还是交流

楼主(2024-01-24):
如果需要针对输入电压源做一个智能判断,有什么办法。比较粗陋一点的在源后面串个电容,再搭个负载,在负载上测得有电流就是交流源。有没有更简捷更准确的方法?

网友:
如果对切换速度没啥要求,最简单的办法是对电源电压限流后通过一只二极管接单片机GPIO口,GPIO口接钳位二极管和下拉电阻。
所用端口开个外部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内对输入脉冲计数,计数到一定值后令继电器控制口转换输出电平,驱动继电器实现交直流切换。同时开个定时器,定时中断检查计数值是否随时间增长,如果增长就维持继电器状态,如果一定周期内计数值不再增长,则切回直流供电。
以上办法至少要检测2-3个交流周期再切换才行,否则容易被干扰。市电2个周期就高达40mS,切换判断所需时间过长。

如果对切换判断速度有要求,那就用ADC采样。电源输入信号经电阻分压后送运放,运放输出端电平设为1/2VCC,再将输出信号峰值分压倒3.3或5V(视需求而定)送单片机的ADC,单片机启用一个定时中断,中断服务程序内对转换值做判断,连续读到几个值小于1/2Vref,就转换继电器状态。处理好细节,这个方式可以把判断时间压到几个毫秒以内。

也可以使用比较器输出开关量给单片机,基准设为0V或微小的负值,检测到负电压输入后马上改变输出状态,用这个开关量去触发单片机外部中断......这是第一个负脉冲到来时马上切换,外部中断再触发个定时中断,延时一个市电周期后再去检测外部中断临时标志变量,符合要求就维持继电器状态,否则切回之流供电。

当然硬件上还可以用光耦等器件提升可靠性,那就视需求而定了,总之办法很多。

网友:
我一般用万用表测交直流电源适配器,直流档,红黑表笔都显示一样的电压,就是交流,显示+,-电压的就是直流。

网友:
一个有常开、常闭触点的继电器线圈串个适合电容就胜任了。什么MCU都不用,交流电接常开,直流电接常闭。

网友:
电容后面串联扬声器更直观。

网友A:
一个全桥,两个表头

楼主:
智能判断的意思是如果发现是直流电源就继电器切换到直流源,发现是交流电源就切换到交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全桥,两个表头

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A:
1、两个直流指针表头,其中一个接全桥,接入电源,两个都指示正常,是直流,一个指正常,一个为0或抖动是交流。2、取测量信号用直流继电器,直流继电器动作,交流不动或抖动。提供个思路你可以试验一下,注意选择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直流指针表头,其中一个接全桥,接入电源,两个都指示正常,是直流,一个指正常,一个为0或抖动是交 ...

不是人眼看,是单片机看

网友:
1、简单的判断交流,电笔里氖泡的亮度,交流全亮直流一端微亮。2、判断直流电阻+二极管+LED,靠两个亮度信号的逻辑关系,再复杂要用互感器了

网友:
以为是自己倒腾玩,要和单片机通讯,淘宝有做集成互感器的检测模块板子,几块钱一个吧

网友:
如果用单片机,直接分压采样就行了,如果电源端需要隔离,就用光耦。

网友:
这个办法看怎么样?
       输入一个积分电路,一个峰值检波电路(整流),直流两个都有输出,交流只有一个有输出。一个简单的MCU ,ADC双路测量。也可以使用CMOS电路,电源取自峰值输出,异或逻辑门判断,两个光耦,OK。
        更简单直接桥式整流,输出端加上光耦一个(电流不要太大)串联二极管若干,判断光耦输出端信号是否有过零即可。
       最简单的方法:二极管串光耦(傻子不再串个电阻)正反方向各一串,单片机就判断两个光耦吧。不用单片机就用异或门也可以。这个方法可以各个臂上装2个串,后面可以做安全判断是好用健壮的方法。

网友:
挺有意思,弄两个LED并联,正负极互接再穿个100K电阻看看几个发光,应该可以分辨吧?

网友:
老明邀请您访问矿石收音机论坛
http://www.crystalradio.cn/?fromuid=128652

网友:
两个发光二极管串电组,一正一返,亮一灯直流,两灯交流,可用电压范围还广

网友:
用示波器来判断应该最标准了吧

网友:
一个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即可,两头都会发光是交流,一头发光是直流

楼主:
你可以假想示波器探头接触某电压源,其内部是怎么自动分辨接触的是交流源还是直流源

网友:
不能设计成交直流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