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搜索电台收音机

楼主(2024-01-24):
自动搜索电台收音机用久了,高端的电台就搜不到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高端电台收不到,说明调谐回路频率变低了,除D1变容二极外,电池电压低了也收不到高端台.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哪个元器件漏电了,质量出现问题了

网友:
这玩意儿0几年的时候买过2-3个都是听几天就坏了。搜不到台。

网友:
会跑台,有时候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哪个元器件漏电了,质量出现问题了

我也觉得您和楼上那位说的对,不知道这种收音机能不能改成用可变电容调谐的收音机呢

网友B:
变容二极管跟它旁边的空心线圈是振荡回路,线圈变形,电感量改变就会改变接收频率范围。
CD9088是一片低中频FM接收IC,它支持可变电容调谐和按键+变容二极管调谐,可变电容调谐通常比按键调谐接收效果更好。按键+变容二极管调谐,受供电电压限制,变容二极管的容量变化范围不可能很大,在没有合适的仪器情况下,按键调谐很难把振荡线圈调到合适的电感量,一旦线圈受振动或者其它外力变形,接收频率范围就会改变,而且不容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变容二极管换成可变电容就成了手动调台。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容二极管跟它旁边的空心线圈是振荡回路,线圈变形,电感量改变就会改变接收频率范围。
CD9088是一片低中 ...

感谢冰岛老师的讲解,这个电路也可以做成调谐本振来选台的电路,我手里还有好几个现成的收音机,都定不住台了,准备改装一下

楼主(2024-03-01):
把这个小电容焊下来换上一个可变电容,结果没声,看来直接改是不行的,必须更换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这个小电容焊下来换上一个可变电容,结果没声,看来直接改是不行的,必须更换电路

可变电容多大容量?360P或270P都要串一个小电容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变电容多大容量?360P或270P都要串一个小电容进去。

可变电容是现在多波段收音机用的四联,选择调频用的那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是现在多波段收音机用的四联,选择调频用的那联

喔,那应该可以。是替代那个变容二极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