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现在的收音机要有什么条件

楼主(2024-01-24):
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好像只要电烙铁就可以了,大多数故障是肉眼可以判断的:电子管灯丝亮不亮?有没有高压可以用电解电容的火花法检查,螺丝刀就是信号源,用它去碰触栅极就大体上可以知道通道工作不工作。
晶体管收音机年代要万用表,因为要检查各级的工作点对不对。
今天的收音机,一方面多数都是液晶显示,另一方面是大量使用贴片元件,在这种情况下,要维修这些收音机的话,需要配备什么工具呢?

网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收音机给你修了,像我们爱好者,看见一台好的收音机,人家是当收藏品放着的(哪怕是坏的),想要研究一下,都得承诺修旧如旧,恢复当年风采等等,求着别人让你修一修。最好是收过来把玩,可也往往可遇不可求

网友A:
现在数码收音机,电子管晶体管老人基本下不了手!!!

网友:
现在有螺丝刀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就丢垃圾堆呀,DSP收音机很难修理

网友:
需要示波器、热风枪,甚至编程器!万用表当然是必不可少了。

网友:
我有2台坏的小收音机不缺件,你愿意修吗?可以练手

网友:
烙铁  万用表  螺丝刀 。如果能有一个信号源最好。有信号源才能统调收音机。dsp收音机如果是芯片挂了,基本没办法。还有就是现在都是贴片元件,如果视力不佳,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网友:
好的工具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有好用的脑袋^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数码收音机,电子管晶体管老人基本下不了手!!!

修理电子管,晶体管的老人基本配置和黄宏使用的一样的大锤一把,准行。

网友:
1:视力
2:放大镜
3:热风枪
4:特尖烙铁头
5:加上电子管、分立元件时代的工具
6:示波器,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热风枪一样修理,芯片不少都很便宜,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吹下来焊上去就行了。

确实,现在有的热风枪也不贵。前不久买了一个气泵型的 才160左右。有热风枪,焊贴片要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