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拥有过或者见过这样一台春雷机?

楼主(2024-01-24):
     春雷3P2存世量很大,但这样一台春雷3P2我还是第一次见,因为稀少,看到网上在拍,我就把它拍下来了。此机与一般的3P2作对比,竟有17处不同。首先是颜色不同,前壳的塑料是绿色的,机芯框架也是绿色的,后盖的塑料是白色的,后盖的铭牌也与其他的两种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放在了最上面)。调谐旋钮没有凹槽和花纹,但旋钮内侧有环形金属片带插销销住调谐轴,短波微调轴上包裹着白色塑料套,波段开关拨片比较大,是镀上银色金属的,拨片顶部没有BAND英文字,里面的波段开关传动组件是特制的金属片。刻度照明灯的电珠上罩着圆柱形的有机玻璃套,灯的红色按钮比普通的3P2的要薄一些,顶端也没有英文字LIGHT。频率刻度板是银色金属板上印的黑字,上端有中文的“中波、短波1、短波2”,而下端有英文的MW、SW,最底端没有一块有机玻璃板。面板上的有机玻璃透明板的右上角没有印上3 BAND的字样......。
     我猜想这款春雷3P2可能是当时的试销产品或者是样机,看里面的元件有66年11月生产的,最晚的是73年3月生产的(音量电位器),极大部分元件是72年生产的。不知道论坛里的老师和内行是否拥有过或见过跟它一样的春雷3P2。此机来自上海虹口区。
     此机今天到手后不响,后来拨弄拨弄,三个波段都能收音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有见过,漂亮。

网友:
童年的回忆啊,
看到这个机器,耳边就想起来叮个啷嘀咚叮个啷嘀咚的评弹声那是老好婆的“专机”

网友:
        至少是73年或者以后生产的,不过那个年代这种高级收音机很少见,没见过,也许不入寻常百姓家家吧,元件面怎么没有拍照?

网友A:
后盖还2个颜色,难道是一个后配? 看着其他地方都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还2个颜色,难道是一个后配? 看着其他地方都很新。

应该不是后配,拿到手时发现电池仓下边的一颗螺丝被电液腐蚀锈掉,估计是原机主取下电池盖随手丢在长期晒得到阳光的地方,变黄色了。海燕B331后盖和电池盖都是白色塑料的,对比了一下,B331的电池盖小得多。

楼主:
今天卸下双联待清洗时发现此机线路板上印有“3P2    试”,估计是试制或试验。

网友:
还蛮新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后配,拿到手时发现电池仓下边的一颗螺丝被电液腐蚀锈掉,估计是原机主取下电池盖随手丢在长期晒 ...

谢谢。这个推断是合理的。配这么个盖子,在以前难度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推断是合理的。配这么个盖子,在以前难度很大的。

仔细看了一下,此电池盖的反面跟机后盖的颜色比较接近。春雷这几款机(春雷3P1、3P2、RP5221和3P7)的电池盖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