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苏联时期老仪器

楼主(2024-01-25):
来自CCCP,军品仪器。做工紧凑用料好,里面有7个电子管,底盘下还有几个微型小电子管。三组继电器,圆形指示表不知道内部是不是可调电容。全俄语看不懂,好像是测量线圈用的机器。犹豫想改造成电子管收扩音机有些可惜

网友A:
那焊点上点的什么胶呢?

网友B:
千万别动保留原样。据说网上有俄语翻译软件下载后翻译一下看看是啥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焊点上点的什么胶呢?

如胶,但是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动保留原样。据说网上有俄语翻译软件下载后翻译一下看看是啥仪器。

暂时还不动,不会俄语看不到俄语输入法,那些字母一个也找不到

楼主:
密封继电器的内部构造,是一个常闭一个常开继电器。国产也有种塑料外壳的仿苏联继电器。图二看着像高压硅堆一样的元件,透明壳里很多片状物,两头一黑一红。共四根串联起来,头尾黑接地,红接高压电容。还有四个微型电子管串联起来,只有三根脚。

网友C:
手机APP有个“有道翻译官”,可以直接拍照翻译。但是我没翻译过俄语,建议试试看看

网友D:
这么精美的东西。

网友E:
最好奇的是带齿轮的铁盒子里面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奇的是带齿轮的铁盒子里面是啥

有螺丝拧不开,时间久很紧。等拆开拍图,我也好奇。可360度转动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APP有个“有道翻译官”,可以直接拍照翻译。但是我没翻译过俄语,建议试试看看

很少有俄语翻译器,还得手动输入。根本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精美的东西。

准备拆机用于制作其他装置的,不然就是个摆件,不通电工作起来不好看。加装电调高频头收音机,蓝牙模块,电子管功放机。让它通电工作

网友F:
用“微信-扫一扫-翻译”试试,不知道俄文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螺丝拧不开,时间久很紧。等拆开拍图,我也好奇。可360度转动的装置。

如果里面是可变电容就好了

网友:
挺精密的样子,拆了可惜。

楼主:
黑盒子拆开里面是只继电器,装置有齿轮箱。继电器吸放一次可带动齿轮箱转动。1X表针走动一格。100X表针走动一格需要1X表针走动一圈。类似一个计时器装置,接线只有线圈线。做工精密黄铜齿轮。

楼主:
时间久远外面皱纹漆都酥脆掉了,但是盒子是密封的内部还很新。外壳螺丝的火漆封完整,这是几十年后第一次再次打开盖子,里面还有1956年的空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微信-扫一扫-翻译”试试,不知道俄文行不行。

微信翻译是英语,俄语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暂时还不动,不会俄语看不到俄语输入法,那些字母一个也找不到

普通的输入法找符号就行

网友:
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输入法找符号就行

看来得用电脑端,我用手机发的。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信翻译是英语,俄语不行

微信扫一扫翻译的

网友G:
核辐射检测仪(盖革计数仪)。黑盒子是脉冲计数器。
仪器应当外接 盖革管 ,脉冲信号及电源经外接电缆与主机后面的多脚插座相接。

网友:
我看是信号发生器

网友:
别动,动了就是现代改制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核辐射检测仪(盖革计数仪)。黑盒子是脉冲计数器。
仪器应当外接 盖革管 ,脉冲信号及电源经外接电缆与主 ...

你这个说的靠谱,50年代的电子管辐射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微信扫一扫翻译的

翻译的不准,没有关键信息

网友:
搞不明白就暂时放着吧,相信前人智慧,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