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1-25):
阅读一张可从零伏起调的稳压电源图纸,由心感叹其精巧的设计。但是图中一只二极管的作用,不知是什么?不懂就问:我分析它不起作用,完全可以省去不用。不知是否可以真的不用,请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A:
哦,是箝位B點電位用的,防止K1d在切換過程中的瞬間留空,而導致通過620歐電阻連接的副電源電壓升得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箝位B點電位用的,防止K1d在切換過程中的瞬間留空,而導致通過620歐電阻連接的副電源電壓升得過高。
...

谢了谢了!谢大脑师啊!我真的分析不出它的这个作用。有了这只开关二极管,任何时候,也就是开关置空的瞬间,B点的电位就只能比A点的电位稍高一点,而不可能是其它。正常工作时,AB两点的电位是相等的。一下子心里明白了。感谢感谢。
我没有想到开关在转换时的置空瞬间,如果没有这只二极管,B点的电位会异常变化。我只分析出AB两点的电位始终是相等的,这只二极管毫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箝位B點電位用的,防止K1d在切換過程中的瞬間留空,而導致通過620歐電阻連接的副電源電壓升得過高。
...

这个电源电路,真是精巧啊!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似乎有问题,副电源的地与主电源的地并没有形成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似乎有问题,副电源的地与主电源的地并没有形成通路。

所以,它的名子就叫做浮地型稳压电源。保证没有通路才能从零伏起调。

楼主:
换句话说,副电源只对基准和差动级供电,与其它没有关系。

网友:
浮地的含义在这里?我以为是指可远程反馈电压呢

楼主:
所谓的浮地,是指这一点的电压对地是浮动的,是一种形象比喻吧。

楼主:
浮地,也是该电路的精华所在。这里,给出这个电路,送给喜欢它的朋友。

网友B:
还是没有看明白,谁能帮助分析一下稳压回路?

比如,输出电压偏高时的调整回路是什么?是如何调节回来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箝位B點電位用的,防止K1d在切換過程中的瞬間留空,而導致通過620歐電阻連接的副電源電壓升得過高。
...

老朋友,我又发现这只电阻毫无用处。说它是泄放电阻,它又不是,在这里纯粹是个阑尾,平白无故消耗13毫安多的电流。要它有什么用?不用它完全无妨电路性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看明白,谁能帮助分析一下稳压回路?

比如,输出电压偏高时的调整回路是什么?是如何调节回来的 ...

朋友请看这个图的绕圈中的A点。这个A点的电位,直接等于该电源的输出电压。也就是说,该电源的全部电压都用来反馈了。假如输出电压升高,必然A点电压升高,与A点相连的那只三极管的电流必然增大,必然其集电极电压要下降。这个集电极,又直接连到的复合调整管的基极。复合调整管的基极,与输出电压只有三个PN结压降,是固定关系。所以,这个集电极电压下降,必然迫使升高的输出电压下降。这个反馈过程,是一清二楚的。请自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朋友,我又发现这只电阻毫无用处。说它是泄放电阻,它又不是,在这里纯粹是个阑尾,平白无故消耗13毫安 ...

求版老朋友,這還真是個難題 ,看了好半天啊,剛剛想到,若輸出空載,并且輸出電壓調到零伏時,主電源將沒有輸出電流,A點電位可能發生漂移,而此時BG4、BG5的相對工作狀態卻是正常的,也就是說,輸出電位在一個小範圍内可能是不定的。有了這個電阻,主電源就有了一個向負電源泄放的通道,穩定狀態可以保持住。
問題又來了,不是有Dz2一樣可以作通路用嗎? ... ... ...

网友:
老兄,以前没有接触过“钳位”。^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