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热风枪使用问题

楼主(2024-01-25):
想把一个四面脚的芯片吹下来,温度调节到多少度?用大风还是小风

网友:
风不要大,大了吹跑小原件就麻烦了,300度以上,我是用出口温度350度,一般显示温度是热芯出口温度。先找块破PCB板子试试不要使PCB过热烤焦的温度找到了就心里有数了,也可以试试吹跑贴片祖荣的风量。

网友:
我用380度,最小风,风枪一定要旋转着吹四面脚,大约25-30秒差不多了,枪口距离芯片大约2-5厘米

网友:
先找块破板试一试手先。。。

   多试几次你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芯片用的啥熔点的焊锡。我是310℃左右,最小风量,离芯片1cm左右的距离围着四边吹,吹之前芯片周围打点焊油。如果看着板子冒大烟了,就把风枪稍微离远一点。板子固定好,拿镊子去夹芯片。反正要稍微练一下,建议先在废板上找一下感觉

网友:
粗出风口、350°C、微风偏大一些,出风口距离芯片20mm左右,移动吹风使四边均匀加热。

如果发现锡熔的不利索,均匀摸一层焊油再加热。

如果担心影响周边的小贴片元件,吹之前找块锡纸(香烟盒内衬)掏个方孔露出芯片,将芯片四周都盖住。

网友:
我一直没敢使用,拆较大芯片都是用吸锡线。

网友:
   如果有快克853一类的预热台在背面辅助加热,芯片刷点BGA焊油,热风枪开300度左右就 可轻松拆下。

网友:
我那个焊油要遭风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