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能不能设置以发帖顺序排列?

楼主(2024-01-25):
一点“返回”就恢复以回复时间为顺序,不方便,

网友A:
每个板块都可以按发帖时间排序的啊,点更多那个小三角,然后选择按发帖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板块都可以按发帖时间排序的啊,点更多那个小三角,然后选择按发帖时间就可以了

我按你说的做了,但是,看完后点返回,又变成按回复时间排序了,需要再次点按发帖时间排列,我是问能不能默认按发帖时间排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你说的做了,但是,看完后点返回,又变成按回复时间排序了,需要再次点按发帖时间排列,我是问能不能 ...

您是手机操作?我看了看我得电脑,没找到返回按钮,我都是直接点浏览器的返回(左上角向左的箭头),然后还是之前的发帖顺序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