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进收音机909X的飞梭键失灵

楼主(2024-01-25):
各位大神,我的山进收音机的飞梭失灵了,调节的时候频率会乱变化,有时会自己跳动,怎么办?

网友:
把这个电位器拆下来打开清洗干净,上点油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旋转编码器,动手能力强,可以换一个。也可以上楼上说的进行维修

网友:
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有配件就换一个,这些原件拆开都不好弄

网友:
如果是搁置时间长引起的可以来回旋转几十下,如果是正常磨损只能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