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求几个问题

楼主(2024-01-25):
我有一台旧笔记本。大概十多年前的了。现在想在淘宝上买个装机光盘。说是一键安装。可以自己安装吗?没别的复杂吧?另外什么系统好呢。也没什么用就是打红色警戒,和微信。上矿坛都不用电脑手机就行了。比较老的电脑装什么系统能快一点?内存好像两个G的。

网友:
至少用电脑十年的人,问就是不会,学也不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你好,
目前,一般不用光盘安装系统了。
建议你下载一个大白菜U盘安装盘,很便捷。
http://dbc.ljymwl.com/?bd_vid=11086587667134909215
上面就是大白菜的网站,你的电脑是啥型号的,在网页上搜素一下,
网站会提示你的电脑适合使用具体的系统,你自己找一个干净的U盘,
把系统下载到U盘中,插进电脑中,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很方便的。

网友:
看你的笔记本型号,根据CPU,内存,主板,接口,看用途都能装对应的操作系统,没UBS接口,用网线也能装系统,从你问的题看,估计你搞不定,装机光盘别买了,找个周围的发烧友帮忙最好

网友:
2各G装32位win7吧

网友:
现在找个U盘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http://www.pc5210.com/
上系统之家下载安装文件,下载的文件放在非C盘即可(可以建非中文的一个文件夹),然后解压,解压后会有一个安装的操作文件,打开这个小工具文件,选好安装文件和选项,机器重启新系统就自动安装上了;

网友:
在中关村偷看了别人用光盘装系统,于是自己买了个光盘,自己装。
那是20年前的事儿了。
现在用U盘装系统,从网上学的,很简单。

网友:
打红警装WIN98就行了,要用PC版微信至少得WINXP,关键是驱动你未必能装上。

网友:
装WINXP比较合适 .

网友:
从你的问题看,真的有点麻烦,因为估计你一下子搞不定,只能装XP,另外这么多年了,光驱还好吗?

网友:
我有个本本也是十多年前的,原装系统是VISTA,后来升级到WIN7。现在发现内置的SD读卡器不工作了,内装的CD、DVD机倒是还可工作。现想降级到XP看行否。
你的系统CD不知买了没有?如果买了就放入电脑的CD上装一下。如果末买就按前面网友涚的上网下载一个U盘装机系统来装。但这里包含两部份:一个是装机时放在USB手指内的临时装机系统(WINPE)。另一个是要装到你电脑上的系统(WINXP、WIN7…)。我很久没装系统了,不知现在他们会不会把两样东西合在一起自动装。如果没有,两部份都要准备好。怎样做应详细阅读教程,一步一步跟着做。
另外你还必须有另一台电脑及USB的手指,以便上网下载所需的东西。如果你只有一台电脑你可以到电脑商店问一下有没有可装系统的USB手指买或叫他们帮你装。
如果你决定自己用USB的手指装系统,记着进入电脑的Bios设置USB为起动项(有些电脑需要有些不用)。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