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只540P五连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4-01-25):
入手一台JS-240部队退役全波段君机,五连可变电容器被砸坏了,其他基本正常,用460P五连代换收台很少,哪位朋友给提供线索,或者介绍制造方法,谢谢。

网友A:
把损坏的发上来看看是否可以修复

网友B:
五连可调电容可不便宜,以前看网上卖的上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损坏的发上来看看是否可以修复

碎了,陶瓷轴的,主轴被砸成几段,已被我分解了。动片与静片都不能再利用了。因为空间狭小,不能整体拿出来,所以才出起下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连可调电容可不便宜,以前看网上卖的上百块

鲜鱼网上我买了一只460P的五连电容器,160元。

网友:
鹹魚上很多,一搜便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碎了,陶瓷轴的,主轴被砸成几段,已被我分解了。动片与静片都不能再利用了。因为空间狭小,不能整体拿出 ...

应该可以修复的,找车工车一条尼龙轴替换。或者按照轴的直径在马云家找一条尼龙棒或者胶木绝缘棒。

网友:
用有机玻璃车一根轴就是了,没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