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用着的LED灯泡坏了,里面的灯珠不能利用了吗?

楼主(2024-01-25):
拆开用电池2.2伏或者3.3伏接灯珠的两端,一个也不亮,不可能一次同时全烧了吧?以前早期的灯泡坏了后里面的灯珠还有可以亮的。焊上电线的是早期的,接电池还能亮,白色壳子的是现在的,

网友A:
如果灯珠是串联的,2.2V还是3.3v电压应该不够吧。楼主测试过到底是并联还是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珠是串联的,2.2V还是3.3v电压应该不够吧。楼主测试过到底是并联还是串联吗?

我是用电池的电压接到单个灯珠的两端,这样电压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电池的电压接到单个灯珠的两端,这样电压应该差不多吧?

啊……那应该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电池的电压接到单个灯珠的两端,这样电压应该差不多吧?

有些灯珠里面有还几个芯片,需要十几伏才能点亮。用可调电源串个小电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电池的电压接到单个灯珠的两端,这样电压应该差不多吧?

有些是高压灯珠,一个灯珠里面集成了几串的……

网友C:
LED灯印刷线路板上一般有标识的,象第一个图中的“12C1B”是12串一并,即只有串联没有并联灯珠,数量多的一般是有3V灯珠,第2个图只有6个灯珠,通常用高电压灯珠,比如6V、9V、12V甚至是18V或36V灯珠,高压灯珠9V的用得多,用机械式万用表10K档可测量灯珠好坏,如果还测量不了,就有可能是更高电压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灯珠里面有还几个芯片,需要十几伏才能点亮。用可调电源串个小电阻试试吧。

确实如此。

网友D:
一般的LED灯珠而言,只要极性正确,3V能够点亮;仅有少数的点亮电压高。

网友E:
极性搞对,led不要直接拿电池去点,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极性搞对,led不要直接拿电池去点,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

现在使用3V电池的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是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印刷线路板上一般有标识的,象第一个图中的“12C1B”是12串一并,即只有串联没有并联灯珠,数量多的 ...

第二图的灯珠是3V就可以发光的,亮度还可以,我用它备用停电后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LED灯珠而言,只要极性正确,3V能够点亮;仅有少数的点亮电压高。

为什么不亮呢?都一起烧了?也没有看到发暗的灯珠呀,二图上烧的灯珠有黑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性搞对,led不要直接拿电池去点,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

先按上面标注的极性,后反过来试,都没有反应

网友F:
这灯珠本身就寿命不长,随时长了亮度会减弱,最后完全坏掉

其次你要用它,必须配对,也就是说,至少一串型号完全一样的才适合做成照明灯具

最后这东西不用加热台,几乎无法拆焊,基本用烙铁烫到坏,也拆不下来

所以,除非你整块板直接用,单个led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
这两个市电供电的室内LED照明灯泡,内部的LED都是串联,第一个灯板上1B12C就是12颗LED串联,第二个是6只LED串联。室内照明LED灯泡常用的灯珠有5730、5630、2835等型号,这三种型号都是单芯片的,导通电压3V,额定功率0.5W,部分2835灯珠额定功率0.2W。LED灯泡损坏,分驱动板损坏和灯珠损坏两种情况,这种简易开关电源有的既不是恒流也不是稳压,如果灯珠损坏,可以在损坏的灯珠两极跨接阻值合适的1瓦电阻,即可恢复照明功能,直接短接损坏的LED会使其余的LED工作电压升高,很快会使其余的LED也坏掉——当然,部分高档LED灯泡的确是恒流驱动,那种可以直接短接一两个损坏的灯珠。如果是驱动板损坏,可以用一个耐压450V、容量2μF左右的CBB电容、4只4007二极管和一只耐压大于LED灯板工作电压1.5倍以上的电解电容组成电容降压驱动,电解电容容量尽量用大一点,选择105℃的。但是电容降压驱动输出与市电不隔离,只有全塑料外壳的LED灯才可以,铝壳灯泡这样弄可能会触电。

网友G:
用电池测量小功率LED一定要加限流电阻,不然点一下可能就烧了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池测量小功率LED一定要加限流电阻,不然点一下可能就烧了灯珠。

限流电阻要选择什么参数呢?

网友:
有的需要20多伏电压。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丢弃。淘宝上另外用红包买灯珠,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灯珠本身就寿命不长,随时长了亮度会减弱,最后完全坏掉

其次你要用它,必须配对,也就是说,至少一串 ...

白光LED灯珠本身的寿命可以很长,商品LED球泡主要问题是追求功率最大化和散热片使用太抠门的原因,导致LED灯珠温度过高,结果就是容易损坏。LED灯珠发光效率“高”是相对于水银灯管来说的,“冷光”也并不是不发热,实际效率并不是很高,输入电功率发热仍然占了大部分,发光占不到一半。如果同时做到两点,一是保留20%的输入功率,二是使用足够大的散热片把灯珠温度控制在不烫手的状态,那么LED的寿命还是特别长的,光衰只是说达到一定发光时间之后LED内部的黄色荧光粉光效下降,同样输入功率状态下亮度会有轻微降低,色温稍微升高(光色变得偏蓝),质量好的LED光衰也比较低。

网友:
好的灯珠拆下作为收音机的指示灯不错,也可以刻度照明用,只要1毫安左右电流就很亮了。

网友:
淘宝买个焊台发热板就可以轻松拆下LED灯泡,用电烙铁的话,设置到330℃,放在LED板的背面加热,温度够了镊子轻松取下。这种灯一般都是N多个LED串联的,所谓坏就是某个或某几个串联的LED坏了导致短路,大部分LED还是好的。你拆下后用维修电压从1V慢慢加,就能检验LED的好坏,一般的单个LED2-3伏就能点亮。

网友:
高压灯珠,目测两个灯的灯珠,都没有坏。

网友:
如果是铝质底板,燃气灶开中心小火,左手持底板反面向下,烤个几十秒,右手用镊子拨动灯珠能移动时,底板垂直向下轻轻敲击灯珠就下来了。挑选好的灯珠认准正负极按原位置排列,重新用燃气灶开小火烤个几十秒,放平冷却就可以了。
反正是废物利用可以大胆试,不成功也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极性搞对,led不要直接拿电池去点,最好串一个限流电阻

限流电阻应该选择多少阻值的呢?我今天用3.2V的铁锂电池测试LED双色指示灯,结果黄绿色的可以点亮,而红色的亮一下就烧了,烧了电路板上的两个灯珠的红色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电池测量小功率LED一定要加限流电阻,不然点一下可能就烧了灯珠。

今天烧了两个双色指示灯的红色一侧,黄绿色的没有烧,限流电阻应该选择多少阻值范围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应该选择多少阻值的呢?我今天用3.2V的铁锂电池测试LED双色指示灯,结果黄绿色的可以点亮,而红 ...

要看led是串联还是单颗的。如果是单颗的  只是测试用  100欧姆到1k都可以的。几颗led串联的话,要提高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led是串联还是单颗的。如果是单颗的  只是测试用  100欧姆到1k都可以的。几颗led串联的话,要提高工 ...

好的,一般是单颗测试亮不亮或者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H:
指针表Rx10k档测多方便。

网友I:
有稳压电源吗?有的话就调到三伏左右这样,点触led灯珠的两端,不亮的话换一个方向,一般不会有全部坏的,这个操作其实不需要串联电阻之类的,led灯珠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稳压电源吗?有的话就调到三伏左右这样,点触led灯珠的两端,不亮的话换一个方向,一般不会有全部坏的, ...

没有稳压电源,有LM317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针表Rx10k档测多方便。

用指针万用表的10K档可以安全测量各种颜色的灯珠吗?不同颜色的灯珠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流电阻要选择什么参数呢?

这和你测试的电压有关,3V电压用1K电阻。电源插板上用的是220K.

网友:
直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位逐个测量最方便,且极性正确发光二极管还有微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指针万用表的10K档可以安全测量各种颜色的灯珠吗?不同颜色的灯珠电压不同

完全可以,灯微亮,烧不了。一次可以测三个串联的,很快就可以测完几十个一串的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全可以,灯微亮,烧不了。一次可以测三个串联的,很快就可以测完几十个一串的灯条

只测一个指示灯,会不会烧毁?

网友:
不会,电流很小,零点几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