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电源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4-01-25):
有两个325示波器上的电源变压器,如图1,高压80ma,想做朱老师的6n2推6p3p,高压需要260V,能否改成图2。本人基础差,问题可能简单了,望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4-4-10 17:37):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机子做出来了,43楼有图片

网友A:
假设0V点可以断开的话,可以如此操作,不然,就是次级内部短路……

网友B:
最好拍一下图片,我怀疑这个变压器的功率未必够。原来是全波整流,你改接线方式以后只是可以降低高压电压,但是电流可是不够的。80毫安只是可以提供单个6P3P电流,单端至少是两个,就需要160毫安的电流,另外6.3伏的电流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谢谢,如果断开打红叉的地方,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0V点可以断开的话,可以如此操作,不然,就是次级内部短路……

谢谢,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断开打红叉的地方,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能够断开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能够断开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我想不拆线包,直接拽出或拽断0V含片,可行吗?不太清楚里面怎么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拆线包,直接拽出或拽断0V含片,可行吗?不太清楚里面怎么缠的

拍照看看吧,0V焊片附近是否有两根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看吧,0V焊片附近是否有两根线头?

有两根40V的线头,明天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拍一下图片,我怀疑这个变压器的功率未必够。原来是全波整流,你改接线方式以后只是可以降低高压电压, ...

照片明天拍,是有俩个同样的,6.3V够用,2.6A一组,3.15-0-3.25V0.6A一组。

网友C:
用上下2组300/40绕组分别作桥式整流,直流输出分别通过100欧/2W电阻接滤波电容(双路直流输出合流),0V抽头悬空,这样2组绕组都能分担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走得通的,不用删除

从上到下,正,负,正,负极性,二极管会阻断短路的

没看到上面删除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上下2组300/40绕组分别作桥式整流,直流输出分别通过100欧/2W电阻接滤波电容(双路直流输出合流),0V抽 ...

谢谢!估计最后得按你的这个方法做,两组300V-40V桥式整流经2W100Ω并滤波电容后双路合流。明白,能不能与另一个变压器再合流一起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估计最后得按你的这个方法做,两组300V-40V桥式整流经2W100Ω并滤波电容后双路合流。明白,能不能 ...

估计难!2个变压器次级很难做到电压和内阻相同,后果是实际负载电流相差太大,合流前采用不同阻值的串联电阻或能改善,通过调整串联电阻达到合理的电流分配(变压器大小不同实际负载电流可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