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松下等里子电视有彩色竖条如何维修

楼主(2024-01-25):
以前回收来的一台松下等里子电视,真想修好来看看,这个曾经的王者。可惜我不会修这个,普通电视我会修,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屏坏啦,换电视吧

网友A:
拆开处理一下屏底部插排线看看。

网友:
你到家电维修论坛,对应的板块会有人回答你。

网友:
等离子屏驱动板的发热量巨大 这种极大概率是虚焊

网友:
碰碰运气吧,修好了算赚的,修不好也没啥。

网友B:
  排线头部剪掉1mm重插下试试,碰碰运气,我那台日立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线头部剪掉1mm重插下试试,碰碰运气,我那台日立弄好了.

谢谢你指教有空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处理一下屏底部插排线看看。

谢谢指教,有空我拆来试试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日立42英寸(型号:42PD5000TC)的等离子电视,能通电但整机三无。按网上查询到的办法单独给电源板(电源板型号:))模拟加载各启动信号,电源板各路输出正常,进一步检查发现控制板有2路开机信号没有送给电源板,导致电源板Va、Vs及5V等多路无电源输出。用遥控器开机里面有继电器动作且指示灯由红转绿,由此判断CPU大致应该工作正常,现在问题是主控板3路开机信号只有1路正常,故障最终无法排除,维修陷入困境